[ThreadX全家桶] GUIX数字键盘响应问题

楼主(2021-12-22):
1.问题描述:数字键盘按键响应不灵敏,比如说按键数字“9”每次按下都能正确执行,其他键按几下都没反应,或者是偶尔又正确执行一下,有点奇怪,想请教一下大佬们可能有啥原因;
2.代码方面:界面是GUIX Studio创建的,代码是参照例程GUIX教程,在MainTask文件里执行回调函数,处理各个按键的功能。

网友A:
1、是不是触摸不太灵敏
2、我做的那个数字小键盘的例子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触摸不太灵敏
2、我做的那个数字小键盘的例子是正常的。

感谢硬汉哥回复
1.应该不是触摸不灵敏,我开启了坐标打印,轻触都是有输出的;
2.我现在改大了扫描时间,发现按键基本正常了,但是貌似还是解释不了之前的现象,单单就一两个按键正常响应,还在查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回复
1.应该不是触摸不灵敏,我开启了坐标打印,轻触都是有输出的;
2.我现在改大了扫描时间 ...

我们做的那个数字小键盘例子挺灵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