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43ZIT6 外扩32MSDRAM,LTDC驱动RGB液晶屏 频繁出现横线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23):
STM32H743ZIT6 外扩32MSDRAM,LTDC驱动RGB液晶屏  频繁出现横线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MPU Cache问题处理了没。
2、可以适当的调节LTDC时钟试试。
3、还有就是此贴的问题也可以考虑下:
STM32H7驱动LCD抖屏,另藏玄机,保证你想不到^_^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13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PU Cache问题处理了没。
2、可以适当的调节LTDC时钟试试。
3、还有就是此贴的问题也可以考虑下:

cache开了,LTDC从10M到100M都试过,FMC其他已经禁止了还是没用。
仿真发现SDRAM值在乱调,是不是和线路板走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cache开了,LTDC从10M到100M都试过,FMC其他已经禁止了还是没用。
仿真发现SDRAM值在乱调,是不是和线路 ...

可以考虑降低下SDRAM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试

网友(2022-10-1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