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 运行的最大线程数是多少?

楼主(2021-12-23):
硬汉哥,
RTX5 运行的最大线程数是多少?
程序用osThreadNew函数,创建了16个线程,keil5 debug的时候只显示创建了10个线程。

网友A:
这个不限制数量,你的资源有多少就可以创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限制数量,你的资源有多少就可以创建多少。

原子哥,重新debug一下,如果没有设置线程数,和动态内存大小有关。如果设置了线程数,运行线程的多少会受到动态内存大小和设置线程数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哥,重新debug一下,如果没有设置线程数,和动态内存大小有关。如果设置了线程数,运行线程的多少会 ...

可以使用全局动态内存方式,不要设置个数。

网友B(2022-04-27):
能否请问下,就是MDK自带的那个RTX-Kernel和现在比较热的这个RTX4&RTX5是啥关系?有啥区别了联系?网上找了很多,也没查到个所以然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请问下,就是MDK自带的那个RTX-Kernel和现在比较热的这个RTX4&RTX5是啥关系?有啥区别了联系?网上找了 ...

之前说的RTX-Kernel就是RTX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请问下,就是MDK自带的那个RTX-Kernel和现在比较热的这个RTX4&RTX5是啥关系?有啥区别了联系?网上找了 ...

最初keil-mdk自带了RTX4,
后来推出pack方式发布的组件包,用RTX4+CMSIS_OS1接口;
再后来,推出了全新的RTX5,它直接采用CMSIS_OS2接口,直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说的RTX-Kernel就是RTX4

了解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初keil-mdk自带了RTX4,
后来推出pack方式发布的组件包,用RTX4+CMSIS_OS1接口;
再后来,推出了全新 ...

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