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ynq 例化M3 SWD 可以识别,但无法进入debug 模式

楼主(2021-12-23):
又来向版主请教了,事情背景如下,我在XC7Z045 ZYNQ的PS 里面里面 例化了一个M3 的Core 并且使能了ARM 的SWD 调试接口,目的是希望通过SWD 接口 来调试,并直接把bin 文件烧录到ITCM,类似上篇,我在STM32F7 ITCM 里面直接运行程序。vivado program device 以后,用仿真器是可以看到SWDIO的,这一步起码证明了DAP的DP 部分reg 是可以读取的

但是,在使用keil进入debug 的时候,会报错
当然这个我确信不是设备未供电DAP 的DP 已经可以识别了
我在arm 论坛上搜索类似问题,都没有一个相对确切的回复。
所以想和大家请教下,keil 进入debug 的时候SWD 接口具体在进行哪些操作?哪一步可能会导致如上结果。
是否可能是因为ZYNQ 里面的M3 启动后,因为没有rom ITCM里面没有指令,以至于CPU 跑飞了,DAP 异常。
另外再问下是否有SW 协议分析仪可以使用。

网友A:
帮顶,没玩过,我还在倒腾ZYNQ的双核A9的M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玩过,我还在倒腾ZYNQ的双核A9的MMU

看SWD 的波形看的人都麻了,老哥还想请教个事情,xilinx 和ARM 的JTAG 仿真器为甚不能通用呀?是因为,MCU 对输入命令的解析不一样么?是否重烧一下就可以在xilinx JTAG 仿真器和ARM 仿真器之间互相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SWD 的波形看的人都麻了,老哥还想请教个事情,xilinx 和ARM 的JTAG 仿真器为甚不能通用呀?是因为,MC ...

A系和M系的Debug组件应该是一样的。JLINK, DAPLINK都可以的。其它问题建议你请教下专业人士,我现在也是初学者,水的一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SWD 的波形看的人都麻了,老哥还想请教个事情,xilinx 和ARM 的JTAG 仿真器为甚不能通用呀?是因为,MC ...

当然不能通用,虽然都是JTAG,但是不同内核芯片内部设计的寄存器不一样,JTAG是标准,因为内部寄存器是不一样的,你需要实现不同内部寄存器的识别访问处理,所以无法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