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关于SRAM区的大小问题,SRAM总大小是512KB+128KB+128KB+32KB+64KB+4KB = 868KB, 为什么不是1MB呢

楼主(2021-12-23):
25.3各块 RAM 特性
各块 RAM 的特性对比如下, 特别注意他们支持的最大速度和容量大小。
TCM 区
TCM : Tightly-Coupled Memory 紧密耦合内存 。 ITCM 用于运行指令, 也就是程序代码, DTCM
用于数据存取,特点是跟内核速度一样,而片上 RAM 的速度基本都达不到这个速度,所以有降频处
理。
速度: 400MHz。
DTCM 地址: 0x2000 0000, 大小 128KB。
ITCM 地址: 0x0000 0000, 大小 64KB。

AXI SRAM 区
位于 D1 域, 数据带宽是 64bit, 挂在 AXI 总线上。 除了 D3 域中的 BDMB 主控不能访问,其它都可
以访问此 RAM 区。
速度: 200MHz。
地址: 0x2400 0000, 大小 512KB。
用途:用途不限,可以用于用户应用数据存储或者 LCD 显存。

SRAM1, SRAM2 和 SRAM3 区
位于 D2 域,数据带宽是 32bit,挂在 AHB 总线上。除了 D3 域中的 BDMB 主控不能访问这三块 SRAM,
其它都可以访问这几个 RAM 区。
速度: 200MHz。
SRAM1: 地址 0x3000 0000, 大小 128KB, 用途不限,可用于 D2 域中的 DMA 缓冲, 也可以当
D1 域断电后用于运行程序代码。
SRAM2:地址 0x3002 0000, 大小 128KB, 用途不限,可用于 D2 域中的 DMA 缓冲,也可以用于
用户数据存取。
SRAM3:地址 0x3004 0000, 大小 32KB, 用途不限, 主要用于以太网和 USB 的缓冲。

SRAM4 区
位于 D3 域, 数据带宽是 32bit,挂在 AHB 总线上,大部分主控都能访这块 SRAM 区。
速度: 200MHz。
地址: 0x3800 0000, 大小 64KB。
用途:用途不限,可以用于 D3 域中的 DMA 缓冲,也可以当 D1 和 D2 域进入 DStandby 待机方式
后, 继续保存用户数据。

Backup SRAM 区
备份 RAM 区, 位于 D3 域, 数据带宽是 32bit,挂在 AHB 总线上,大部分主控都能访问这块 SRAM
区。
速度: 200MHz。
地址: 0x3880 0000, 大小 4KB。
用途:用途不限, 主要用于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后, 继续保存数据(Vbat 引脚外接电池)。

这些SRAM总大小是512KB+128KB+128KB+32KB+64KB+4KB = 868KB, 为什么不是1MB呢?我使用的是STM32H743XIH6开发板。

网友:
加错了,重新加一次:

1、AXI SRAM(D1域,200MHz)
地址:0x2400 0000
大小: 512KB

2、AHB SRAM(D2域,200MHz)
SRAM1
地址:0x3000 0000
大小:128KB

SRAM2
地址:0x3002 0000
大小:128KB

SRAM3
地址:0x3004 0000
大小:32KB

3、AHB RAM(D3域,200MHz)
SRAM4
地址:0x3800 0000
大小:64KB

BKUP SRAM
地址:0x3880 0000
大小:4KB

4、TCM RAM(400MHz)
DTCM-RAM
地址:0x2000 0000
大小:128KB

ITCM-RAM
地址:0x0000 0000
大小: 64KB

楼主:
512KB+128KB+128KB+32KB+64KB+4KB+128KB+64KB=106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