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256JV整片写保护后无法解锁

楼主(2021-12-23):
    状态寄存器SR1 / SR2 / SR3读出来的值为: 0xFC / 0x02 / 0x61, 整片进入了写保护状态, 对SR1写0x00试图解锁保护, 但再次读取SR1的值依旧为0xFC.
现在整片写保护, 也无法擦除,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出问题之前我对SR1写入0x06成功锁住最后一块, 写入0x00后也能解锁保护, 但是现在整片锁了就无法解锁了.)

网友A:
没用过SPI Flash的读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PI Flash的读保护功能。

我是在写MDK烧录算法, 突然发现无法烧录了, 读寄存器才发现寄存器被锁了.
之前用25Q64和25Q128都每问题的, 到256上面就搞出事了, 解决不了我就换个芯片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写MDK烧录算法, 突然发现无法烧录了, 读寄存器才发现寄存器被锁了.
之前用25Q64和25Q128都每问题 ...

没遇到过,我们一直用的256,估计你的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我们一直用的256,估计你的驱动程序问题。

问题解决了, 记录一下 :
寄存器SR1的SRP位为1, SR2的SRL位为0 -> 进入了硬件保护状态
在给SR写入新值之前把WP引脚强制拉高解锁状态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记录一下 :
寄存器SR1的SRP位为1, SR2的SRL位为0 -> 进入了硬件保护状态
在给SR写入新值之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