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用guix studio生成的程序放到v7的板子里为什么屏幕没有显示啊

楼主(2021-12-23):
大佬们,用guix studio生成的程序放到v7的板子里为什么屏幕没有显示啊

网友A:
严格按照硬汉大哥的教程去做,没问题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硬汉大哥的教程去做,没问题的,放心。

哥,我刚开始搞,把文件换完之后就不会整了

网友A:
那生成的代码,不能直接用,初始化部分,要按照硬汉大哥的文档做。

你比对下,生成的东西。或者你传上来,大家有空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硬汉大哥的教程去做,没问题的,放心。

大佬,会存在版本问题吗,我用的是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生成的代码,不能直接用,初始化部分,要按照硬汉大哥的文档做。

你比对下,生成的东西。或者你传上 ...

哥,发上去了,在下面

楼主:
这个文件怎么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ff0PyQJhkTT4JCU5ZBzpQ
提取码:tf11

有时间我给你看看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我给你看看工程。

麻烦哥了

网友A:
.\Objects\output.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uiapp_display_table multiply defined (by guiapp_specifications.o and main.o).

    /* 创建窗口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window", (GX_WIDGET *)root, (GX_WIDGET **)&pScreen);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window_1", (GX_WIDGET *)root, (GX_WIDGET **)&pScreen);

你在GUI studio 里创建了这两个窗体吗? 严重怀疑你的GUIx Demo工程,创建不正确。

你看硬汉大哥的Demo,
#define GUIX_STUDIO_GENERATED_FILE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app_resources.h"
#include "guiapp_specifications.h"

static GX_WIDGET *gx_studio_nested_widget_create(GX_BYTE *control, GX_CONST GX_STUDIO_WIDGET *definition, GX_WIDGET *parent);
WINDOW_2_CONTROL_BLOCK window_2;
WINDOW_1_CONTROL_BLOCK window_1;
WINDOW_CONTROL_BLOCK window;
GX_DISPLAY display_1_control_block;
GX_WINDOW_ROOT display_1_root_window;
GX_CANVAS  display_1_canvas_control_block;
extern GX_CONST GX_THEME *display_1_theme_table[];
extern GX_CONST GX_STRING *display_1_language_table[];

而你的是这样的:

#define GUIX_STUDIO_GENERATED_FILE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app_resources.h"
#include "guiapp_specifications.h"

static GX_WIDGET *gx_studio_nested_widget_create(GX_BYTE *control, GX_CONST GX_STUDIO_WIDGET *definition, GX_WIDGET *parent);
GX_CONST GX_STUDIO_WIDGET window_define;
GX_DISPLAY display_1_control_block;
GX_WINDOW_ROOT display_1_root_window;
GX_CANVAS  display_1_canvas_control_block;
extern GX_CONST GX_THEME *display_1_theme_table[];
extern GX_CONST GX_STRING *display_1_language_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GUI studio 里创建了这两个窗体吗? 严重怀疑你的GUIx Demo工程,创建不正确。

你看硬汉大哥 ...

哥,你的意思是我在guix stadio上导出的程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GUI studio 里创建了这两个窗体吗? 严重怀疑你的GUIx Demo工程,创建不正确。

你看硬汉大哥 ...

还是要在生成的文件里加东西啊

网友A:
从你的代码看,至少你导出的,和你V7工程不匹配。

你最好把你GUIx Studio 工程也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代码看,至少你导出的,和你V7工程不匹配。

你最好把你GUIx Studio 工程也发上来。

哥,之前的文件丢了,我又重新搞了一个:https://pan.baidu.com/s/1S84pji2fDYr7R8vkVxhCig
提取码:itt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lPUv-0lL_JQdbaOAJwsWQ
提取码:ez2n
上面是工程,下面是guix studio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