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新款H7B0可以直接驱动RGB屏了吧?

楼主(2021-12-23):
新款H7B0的内部RAM有1MB多,那么它可以直接驱动800*480的RGB屏了吧?

这样算的话,主频速度比F429高,扣掉被屏占用的768KB RAM,还有400KB以上的RAM可用。pcb的设计简单了,总体芯片成本降低了,完胜啊。
关键是,立创还有货。。。

网友A:
呃,内存不一定是连续的,这个要留意。。

网友B:
1M不太够,两个图层1.5M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不太够,两个图层1.5M就没了。
两个确实不太够,一个一般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内存不一定是连续的,这个要留意。。

总共1.4MB的RAM,其中1.1MB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1.4MB的RAM,其中1.1MB是连续的。

牛,哈哈,改天画个板子玩一下,最近都用GD32,没留意到新品,多谢了

网友:
最好内扩一个32M 的ra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