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这类漂亮的简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楼主(2021-12-23):
从网上下载的一个pdf中,截取了这两个简图,比较形象容易理解,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呢?

网友:
欣赏下Arduino的,更漂亮,我也想知道是什么软件绘制的。

网友:
还有硬汉不知道事情?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溯了下源,据说是他(graynomad)首发的:https://forum.arduino.cc/t/due-pinout-diagram/129258
看源文件,应该是CorelDRAW绘制的,唉,怎么这个软件我又熟悉

网友:
其实不如Photoshop绘制下,找个美工,绘制这个还是很省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溯了下源,据说是他(graynomad)首发的:https://forum.arduino.cc/t/due-pinout-diagram/129258
看源文 ...

我们公司印制也是用CORELDRAW 绘制。最大的好处是矢量格式,可以无级放大。

网友B:
CorelDRAW吧,画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光说不练假把式,现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relDRAW吧,画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光说不练假把式,现场试试看

网友:
CorelDRAW  好难学呀。本人电工一枚,用CorelDRAW画过几张图。累。

网友:
用AI也可以做。灯哥FOC那个简图就是用AI做的。

网友C:
看,这是用AI做的。3D模型转化成DXF图纸,然后再在adobe illustrator中进行上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是用AI做的。3D模型转化成DXF图纸,然后再在adobe illustrator中进行上色

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