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实际测试STM32H7的FDCAN数据段5Mbps,仲裁段1Mbps速度没问题

楼主(2021-12-24):
专门用我们H7-TOOL的FDCAN/CAN助手工作做了测试,没问题:

动态GIF效果:

网友A:
硬汉大哥,之前说的CANFD,数据段最高 2Mbps, 是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之前说的CANFD,数据段最高 2Mbps, 是理解错了??

理解的没问题,标准FDCAN就是2Mbps,NXP普及了下这方面的知识点:
恩智浦通过CAN信号改进能力技术提升CAN FD的潜力,|恩智浦半导体 (nxp.com)

网友A:
硬汉大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用H7的FD-CAN,只要选好物理层收发器,比如:TJA146X,我们就可以将数据段,至少是机箱内板卡的通信速率,提升到5Mbp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用H7的FD-CAN,只要选好物理层收发器,比如:TJA146X,我们就可以将数据 ...

我是这样的理解的。

网友B(2024-05-06):
hi,我使用的是G431配置的fdcan,我配置的数据段波特率为5M,我使用周立功的can盒,使用fdcan加速显示发送失败,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5M不是很普遍么?,大多CANFD都支持到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我使用的是G431配置的fdcan,我配置的数据段波特率为5M,我使用周立功的can盒,使用fdcan加速显示发送 ...

周立功的CAN FD卡没用过,之前用过他们2.0的CAN盒,他们上位机做的一般,不能解析复用信号的DBC文件,只适合做一些简单的收发报文。
推荐上海同星的,国内做的比较不错的了,上位机软件支持各种仿真,诊断,还有DBC解析,基本功能可以对标CANOE

网友C:
有没有CANFD 通讯线长与波特率相关的文档?

网友:
CAN数据段的波特率上来后,需要配置第二采样点,环境也需要严格一点,使用较好的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CANFD 通讯线长与波特率相关的文档?

CANFD的好像没有
https://community.nxp.com/t5/LPC ... -length/m-p/10639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我使用的是G431配置的fdcan,我配置的数据段波特率为5M,我使用周立功的can盒,使用fdcan加速显示发送 ...

注意终端电阻,两个都要接上,然后就是采样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意终端电阻,两个都要接上,然后就是采样点问题。

中午好哥,我用的是G474,用170M,算下来仲裁段波特率1M,采样点0.6,算数据段5M,实测发不出来,贴上图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午好哥,我用的是G474,用170M,算下来仲裁段波特率1M,采样点0.6,算数据段5M,实测发不出来,贴上图 ...

这个配置没问题,低速是不是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