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H7-TOOL的FDCAN助手测试数据段5Mbps,仲裁段1Mbps速度没问题

楼主(2021-12-24):
之前一直用的2Mbps,这次开了个5Mbps,实际测试没问题。

动态GIF效果:

网友:
我一直以为2Mbps是最高速度

网友A:
硬汉,大概看了下CAN FD和CAN的协议,看上去只是协议上的做了调整,但是实际应用是不是CAN FD和CAN直接对接的的话会不会无法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概看了下CAN FD和CAN的协议,看上去只是协议上的做了调整,但是实际应用是不是CAN FD和CAN直接对接 ...

CANFD可以配置成经典CAN模式与其它经典CAN设备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NFD可以配置成经典CAN模式与其它经典CAN设备通信。

所有CAN FD控制器都支持这样配置吗还是只有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CAN FD控制器都支持这样配置吗还是只有部分?

CAN FD向下完全兼容经典CAN。

网友(2022-03-18):
采样点设置多少

楼主:
这两天我找下配置驱动文件给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