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不同定时器控制不同步进电机同时不同步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1-12-24):
如题,现在是希望不同的定时器对步进电机进行驱动,能够达到控制步进电机同时不同步工作,朋友们有没有做过这种的,给点小建议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PWM DMA,多少个步进电机都可以,随意使用,全部硬件刷,完全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PWM DMA,多少个步进电机都可以,随意使用,全部硬件刷,完全不影响。

有实例吗,或者大佬给我稍微shuo一些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实例吗,或者大佬给我稍微shuo一些也行

如果你想要的是坛友这种模式,我有,很好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要的是坛友这种模式,我有,很好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 ...

其实我想要的是,通过上位机来实现对不同步进电机的控制,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步进电机已经在动了,但是我想要通过上位机再对另外一个电机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要的是,通过上位机来实现对不同步进电机的控制,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步进电机已经在动了,但是我 ...

没问题。其实我帖子里面的玩法就类似FPGA了控制了,全程硬件控制,会不影响。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Marlin这个3D打印固件,里面对电机协同做的比较好,还有运动控制这些东西。

网友(2023-06-16):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要的是,通过上位机来实现对不同步进电机的控制,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步进电机已经在动了,但是我 ...

不知道兄台实现了没有,我看是两年前的帖子了,老师做的项目涉及到了八个步进电机的联动控制,带FreeRTOS,现在就不大知道该怎么实现,烦请兄台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