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这个怎么显示连不上? RDDI-DAP Error

楼主(2021-12-24):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接错口了,是这个口,另外就是不要使用示波器的那个转接板和1拖4转接板,直接下图方式接。

网友(2023-12-29):
我也是用的H7-TOOL工具,链接红板子后仿真电路板的,之前挺好用的,昨天不知怎么回事,外部不供电可以用,但外部一单供电,就不行了,提示:RDDI-DAP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