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调试模式下程序运行正常,退出调试模式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21-12-24):
硬件方面:boot0设置正常boot0=0,复位电路也正常请问可能是那方面会导致这种情况。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这里有个参数,你看看你那边是不是设置的比较小,可以加大

楼主:
已经改到HSE_STARTUP_TIMEOUT=50000,也是还是不行,请问会不会是其他原因吗?

网友:
无法运行是怎样的无法运行,卡死主函数某个地方?还是压根没进主函数

网友(2022-03-21):
建议看下中端向量表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