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大佬,回卷操作什么意思?经常看到...

楼主(2021-12-24):
看存储器的时候经常有回卷操作,混合回卷之类的词,到底啥意思呢?

网友A:
友情提示下,华邦的是这么写的:
If more than 256 bytes are sent to the device the addressing will wrap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age and overwrite previously sent data.

GD的是这么写的,是不一样的:
If more than 256 bytes are sent to the device, previously latched data are discarded and the last 256 data bytes are guaranteed to be programmed correctly within the same p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下,华邦的是这么写的:

GD的是这么写的,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