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PI LCD Ili9488驱动问题

楼主(2021-12-25):
硬汉哥以及各位大佬,你们好,我目前在用STM32H750驱动一个SPI接口的LCD ili9488,目前驱动起来会一直卡在while (__HAL_SPI_GET_FLAG(bsp_lcd_manager.spi_port, SPI_FLAG_RXNE ) == RESET);语句中

跪求帮助,
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SPI4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4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4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4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4_Init 1 */
  /* SPI4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4.Instance = SPI4;
  hspi4.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4.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4.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4.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4.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4.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4.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hspi4.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4.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4.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4.Init.CRCPolynomial = 0x0;
  hspi4.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hspi4.Init.NSSPolarity = SPI_NSS_POLARITY_LOW;
  hspi4.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hspi4.Init.T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hspi4.Init.RxCRCInitializationPattern = SPI_CRC_INITIALIZATION_ALL_ZERO_PATTERN;
  hspi4.Init.MasterSSIdleness =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0CYCLE;
  hspi4.Init.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SPI_MASTER_INTERDATA_IDLENESS_00CYCLE;
  hspi4.Init.MasterReceiverAutoSusp =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hspi4.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DISABLE;
  hspi4.Init.IOSwap = SPI_IO_SWAP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4_Init 2 */
        __HAL_SPI_ENABLE(&hspi4);
  /* USER CODE END SPI4_Init 2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if(hspi->Instance==SPI4)
  {
  /* USER CODE BEGIN SPI4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4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SPI4;
    PeriphClkInitStruct.Spi45ClockSelection = RCC_SPI45CLKSOURCE_D2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4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SPI4 GPIO Configuration
    PE4     ------> SPI4_NSS
    PE5     ------> SPI4_MISO
    PE6     ------> SPI4_MOSI
    PE12     ------> SPI4_SCK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4;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SPI4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4_MspInit 1 */
  }

}

uint8_t bsp_lcd_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中调用第一条spi写数据 _bsp_lcd_write_reg
static uint8_t _bsp_lcd_write_reg(uint8_t reg_index)
{
    LCD_DC_L;
    _protocol_spi_read_write_byte(reg_index);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_protocol_spi_read_write_byte(uint8_t tx_data)
{
#if 0
        HAL_SPI_Transmit(bsp_lcd_manager.spi_port, &tx_data, 1, 1);
#else
    while (__HAL_SPI_GET_FLAG(bsp_lcd_manager.spi_port, SPI_FLAG_TXE ) == RESET);

    WRITE_REG(bsp_lcd_manager.spi_port->Instance->TXDR, tx_data);

    while (__HAL_SPI_GET_FLAG(bsp_lcd_manager.spi_port, SPI_FLAG_RXNE ) == RESET);

    return READ_REG(bsp_lcd_manager.spi_port->Instance->RXDR);
#endif

}

然后就会卡在while (__HAL_SPI_GET_FLAG(bsp_lcd_manager.spi_port, SPI_FLAG_RXNE ) == RESET);

整个工程如附件

TEST - 副本 (2).7z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我们H7-TOOL的BOOT V1.X代码。

用的是SPI驱动的ST7789,boot里面是硬件SPI方式。

而里面的APP V1.X是SPI DMA方式,都可以参考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我们H7-TOOL的BOOT V1.X代码。

用的是SPI驱动的ST7789,boot里面是硬件SPI方式。

ILI9488 在 SPI 模式下是 RGB666 ,分比率是 480 * 320,按照 TOOL 的这种搞法不是太合适。局部刷新才能做到不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B:
ILI9488 在 SPI 模式下是 RGB666 ,分比率是 480 * 320,按照 TOOL 的这种搞法不是太合适。局部刷新才能 ...

可以参考,H7的SPI支持4-32bit数据发送。BOOT程序是简单的SPI硬件控制,没有使用DMA,没有做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