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7606 串行SPI接口 读不到数据

楼主(2021-12-25):
AD7606 串行SPI接口 读不到数据,用示波器看AD7606 pin.24也没有数据输出。
1、见原理图;
2、软件采用"AD7606_SPI例程"  SOFT_SPI方式;
3、AD7606 AC_VCC  5.0V电源正常;
4、AD7606 IO_VCC  3.3V电源正常;
5、原理图的的R2不焊接(选择串行SPI模式);
6、DB7做为MISO(AD7606  SPI输出);
7、采用内部参考电压(PIN.33接高电平)
8、通过示波器检测 AD7606_RESET 复位控制信号正常及复位过程高低电平正常,复位后为低电平;
9、通过示波器检测 AD7606_CS 片选控制信号正常,片选时为低电平;
10、通过示波器检测 AD7606_SCK 时钟控制信号正常;
11、通过示波器检测 AD7606_CONVST转换启动控制信号正常;

异常情况:
1、通过示波器检测AD7606_BUSY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2、通过示波器检测AD7606_DB7没有任何数据输出;
3、AD7606 PIN.42(REFIN/REFOUT)引脚电压为0V,这个跟选择了内部参考电压有关系吗?
4、AD7606 PIN.44和PIN.45(REFCAPA和REFCAPB)引脚电压为0V,这个跟选择了内部参考电压有关系吗?
芯片数据手册中关于这两个引脚会有4.5V的电压,但是,实测电压为0V。

基本能排除芯片及元器件的焊接问题,AD7606也是新的,麻烦大伙有用过的帮忙看看呢!

1、原理图

1、原理图

2、电压测量

2、电压测量

3、控制引脚

3、控制引脚

网友A:
初步来看,硬件上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来看,硬件上没什么问题。

老大,选择内部参考电压,REFCAPA  和 REFCAPB  以及 REFINT/REFOUT,测出来的电压均为0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选择内部参考电压,REFCAPA  和 REFCAPB  以及 REFINT/REFOUT,测出来的电压均为0V,正常吗?

正常情况下,选择内部基准的话,是有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选择内部参考电压,REFCAPA  和 REFCAPB  以及 REFINT/REFOUT,测出来的电压均为0V,正常吗?

你看下你的34脚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34脚是不是接反了。

PIN.34脚没有接错,接3.3V(高电平)是选择内部基准参考电压。现在结果也出来了,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很不情愿宣布AD7606坏了,真不太相信最能折腾的AD7606居然坏了。另外换了一块AD7606(非常的不情愿要换AD7606),换上去了之后,REFIN/REFOUT 有2.5V电压输出,而REFCAPA+REFCAPB也有4.5V的电压输出。现在MISO有数据出来、BUSY在启动AD转换的时候,也有高电平出来。读到的AD值和计算出来的电压值都正常了!现在回想,唯一比较值得怀疑的问题根源可能是我随手拿过来用在REFCAPA+REFCAPB上的两个22uF/6.3V的钽电容,前段时间钽电容供货紧张的时候,曾经试过标称耐压值6.3V的钽电容,到了4.0V之后,就导致输入电压下降。所以,在换芯片之前,我还检查了这两个钽电容,并且还特意更换了两个耐压高的钽电容上去,结果还是没有电压输出,最终无耐之下,把AD7606芯片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34脚没有接错,接3.3V(高电平)是选择内部基准参考电压。现在结果也出来了,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很不 ...

我手头一直用的这个7606模组快用了7-8年了,各种板子配套例子一直用的这个调试,还是很耐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一直用的这个7606模组快用了7-8年了,各种板子配套例子一直用的这个调试,还是很耐操的。

嗯 嗯 ,我也认为芯片坏的机率很低。在日常的工作中,真正遇到芯片坏的机率是很少的。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