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研究一个关于AD7606 SPI 接口 8通道信号采样的 问题。

楼主(2021-12-26):
研究一个关于AD7606  SPI 接口 8通道信号采样的 问题。
1、AD7606,跟MCU接口,为串行SPI;
2、实现8通道 50HZ交流信号,采样,设想在每个周波20ms以内,采样64/128/256/512个点,做FFT分析(计算幅值、有效值、相位差),如果20ms内采样256个点,采样频率为12800Hz(128.KHz),如果20ms内采样512采样频率则为25600Hz(25.6KHz);
3、设想通过MCU的PWM引脚产生定期的输出周波12800Hz(128.KHz)/25600Hz(25.6KHz),用于AD7606的CONVST(触发、启动AD转换);
4、另一方面,采样IO口 检测BUSY信号,在BUSY下降沿触发IO口中断,启动SPI读AD7606 8通道AD值;
5、目前采用SOFT_SPI方式,通过示波器检查,每次读取完8个AD通道数值需要45us左右。如果边续读取512个AD值,需要23.040ms(超出20ms,SOFT_SPI方式不可行),如果连续读取 256个AD值,需要11.52ms;
硬件SPI方式,还没有测试,进一步可能需要考虑SPI  DMA方式,减少对MCU 的依赖。

问题:
1)、20ms周波做FFT分析(计算幅值、有效值、相位差),采样64点可靠吗?  256/512对MCU资源要求明显很高。
2)、PWM定时触发AD7606,然后通过IO中断事件, 读取 AD7606  AD值, 在20ms之内实际采样 64/128/256/512个点,这个设想(方案),可不可取?

网友A:
1、可以就是频域分辨率太低,看你的需求了
2、可以的,其实等间隔触发采集更简单,此贴坛友方案即可:

[经验分享]纯硬件实现SPI接口驱动外部ADC以800KSps速度连续采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2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就是频域分辨率太低,看你的需求了
2、可以的,其实等间隔触发采集更简单,此贴坛友方案即可:

OK OK 谢谢老大!

楼主:
改用硬件SPI,SPI波特率设置为20M,一次读完8个通道AD数据,如果以20M理论上来计算,需要6.4us(不计算其额外开销),用示波器实测大概7.5us能完成一次8通道AD值的读取。 MCU用的是 RT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