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选择 filex 还是 littlefs

楼主(2021-12-26):
应用背景:
1-工业控制数据记录;
2-刷图JPG保存。

之前在rt1052系统上单独移植了littlefs文件系统用于访问外部flash文件。一个是JPG文件,一个是现场参数文件(需要经常改写)。

后来又陆续移植了微软的稳如泰山一样的threadx,netx,usbx。这样的话,littlefs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是用fileX代替littlefs凑个全家桶呢(guix暂不考虑移植因为不如lvgl方便)?还是弄个双文件系统?

方案1:
还是由littlefs负责外部flash的读写操作,fileX负责通过USB与PC机文件交互的任务,之后再交由littleFS写到flash(主要是JPG文件的拷贝)。

方案2:
完全由fileX取代littleFS,包括对外部flash的读写访问。这样其实最好,但不确定fileX访问外部flash文件是否擅长,好像是涉及到磨平衡还得加个插件,LittleFS是自带磨平衡的。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1、guix studio比lvgl的builder方便多了。
2、filex配套的擦写均衡组件是level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uix studio比lvgl的builder方便多了。
2、filex配套的擦写均衡组件是levelx。

lvgl提供了很多安卓效果的标准小组件,使用起来很方便,也支持文件系统。但jpg解码器效率很低,800*480只有10帧/秒。外挂libjpg做整屏解码能做到20帧/秒(RT1052没有硬解)。
感觉guix还是类似贴图方式做gui,这点不太喜欢。更大的设计自由度可能适合大公司把。
如果guix支持更高效的jpg解码,支持直接文件操作而不是数组贴图,那可能会有点动力。
还有一点,lvgl的执行效率不是很高。全靠大缓冲,稳定性也一般,有点华而不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lvgl提供了很多安卓效果的标准小组件,使用起来很方便,也支持文件系统。但jpg解码器效率很低,800*480只 ...

GUIX最大优势还是在方便的多窗口切换设计和动态主题支持。界面布局切换之类的设计会方便很多。

炫酷的界面,贴图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可以直接导入Photoshop的的图类型,因为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跟美工合作。像Qt Design Studio,Altia Studio等这方面的代表。

楼主:
小结一下:

楼主:
小结一下:
filex访问flash需要levelx加持,levelx文件夹里面有两个c驱动文件。需要用户根据
具体的flash写接口驱动函数,也就是扇区(页)和块的读写擦除。
移植littlefs的时候很顺利,但levelx却不行,最后只能作罢。
还好filex+usbx访问u盘的移植很顺利,这样就能实现拷贝图片到flash的
功能了。
filex度u盘文件到buf,之后再由littlefs写入flash。设备正常运转情况下
有littlefs就够了。
感觉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倚仗着rt1052的flash大,代码尺寸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结一下:
filex访问flash需要levelx加持,levelx文件夹里面有两个c驱动文件。需要用户根据
具体的flash ...

你这个搞成filex和littlefs二合一是什么原因,我前天好像读懂你的目的了,今天好像又读不懂了。

网友:
明显是FILEX,支持nand,支持擦写均衡,支持坏块管理,最重要的是FAT兼容。如果资源够的情况下,没有理由选l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