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H7TOOL加入PCAN的猜想

楼主(2021-12-26):
在开发车身控制器的时候会用到PCAN这个工具,以前买的都是很贵的,2千多一个。
偶然间在一篇文章里面看到国外一个开源的项目叫canable,后来果然在某宝里面搜,国内还有做好的硬件在卖。
大概就是这样的,赶紧就买了一个回来试用,果然可以支持PCANview,PCANopen等常用软件,顿时就感觉像捡到宝一样。
同时这个还是开源的,开源链接:
https://github.com/moonglow/pcan_cantact
兴奋的用了几天,完全替代我之前话几千大银子买的PCAN。
突发一想,既然开源,而且东西也不小带着也不方便,可以整合到H7TOOL里面,这样H7TOOL就可以当成PCAN调试器使用了。
完全可以做到all in one。
不知道硬汉哥可否考虑一下。

看了下移植文件不多。
主要就是这样文件。

网友A:
支持PCAN一定要低调,最好还是自己做,之前的有家仿冒的,还让在他们官网公示了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PCAN一定要低调,最好还是自己做,之前的有家仿冒的,还让在他们官网公示了一段时间。

看到是开源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是开源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最好不要去碰,安全第一。自己玩搞搞可以。
之前国内有家盗版的,被收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去碰,安全第一。自己玩搞搞可以。
之前国内有家盗版的,被收拾了。

很单纯就是想把H7TOOL当成PCAN使用,没想过其他。

网友B:
这个PCAN协议破解有问题,会丢包,测试了有些包会丢掉,一般玩玩可以,和正版的比,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是开源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开源用的流氓协议,是侵权的

网友C:
那个开源的应该是国外大佬抓包破解的,淘宝上各种盗版也差不多。
canable我觉得可以搞一下,最近在用一个国产的CAN软件TSMaster功能还不错,支持很多品牌CAN卡,也支持canable。
汽车行业DBC解析、图形化展示、数据保存回放。。。这些还是专业的软件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开源的应该是国外大佬抓包破解的,淘宝上各种盗版也差不多。
canable我觉得可以搞一下,最近在用一个 ...

哈哈,学习了。以为捡了便宜,没想到这么多问题。

网友(2023-01-11):
引用 网友C:
那个开源的应该是国外大佬抓包破解的,淘宝上各种盗版也差不多。
canable我觉得可以搞一下,最近在用一个 ...

TSMaster确实不错,用canable除了uds不能用刷写之外,也找不出什么缺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CAN协议破解有问题,会丢包,测试了有些包会丢掉,一般玩玩可以,和正版的比,还是不行

正版PCAN普通帧缓存应该在64K,我试过增加一块外部1MB的SRAM,3000帧/S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肯定比不上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