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PI的新特性:硬件SPI按帧长控制CS(ST)

楼主(2021-12-27):
最近用到高速的SPI接口的设备,需要在中断触发后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因而想着不用软件控制CS,就翻了翻官方文档
没想到真的有,TSIZE寄存器指定发送帧长度,开始发送CS拉低,完成后拉搞高。

出处:Enhanced methods to handle SPI communication on STM32 devices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缺点吗? 能不能搞成通用的节约一个引脚。少布一根是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缺点吗? 能不能搞成通用的节约一个引脚。少布一根是一根

硬件控制CS缺点是你长度动态变化时,还得关闭SPI,修改CTRL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