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掉电启动不起来,按复位也没用,只能用keil重新刷新程序就能正常启动

楼主(2021-12-27):
使用bootloader通过SD卡烧写程序,其他一切正常,但是
掉电之后程序没法启动,复位也没用,(不掉电,按复位键,程序能正常启动)只能重新烧写bootloader或者app程序才能正常运行,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的BootLoader程序和你的app程序设计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ootLoader程序和你的app程序设计应该有问题。

确实是boot的问题,现在是把boot在不插SD卡的时候加上100mS的延时,就能启动了,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加这个延时,在不用SD卡烧写程序的时候就运行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