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请教
迎风而舞,扶摇直上九万里。

楼主(2021-12-27):
     硬汉您好,请教下boot loader的问题,我的芯片是STM32G473我看F429第30章串口IAP的教程,我安装完STM32CubeProgrammer这个软件之后,也是通过按键按下执行跳转程序,我设备管理器没有显示STM32 Bootloader的驱动呢?我在Prg软件中用串口连接软件报错。

1) 设备管理器没有STM32 Bootloader驱动

2) Prg通过串口连接芯片报错

网友A:
直接设置boot引脚能正常进入系统BootLoader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boot引脚能正常进入系统BootLoader不。

boot引脚可以,设备管理器还是没有显示"STM32 Bootloader",但是Prg软件可以用串口连接上获取单片机的信息。G473和F429的系统地址一样0x1FFF0000;我用的串口2,初始化为115200/8位数据、1个停止位,偶校验。跳转函数也执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t引脚可以,设备管理器还是没有显示"STM32 Bootloader",但是Prg软件可以用串口连接上获取单片机的信息 ...

好的,现在是正常工程了吗。

没有显示STM32 Bootloader的话,估计USB DFU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现在是正常工程了吗。

没有显示STM32 Bootloader的话,估计USB DFU不行。

只安装STM32CubeProg这个软件就行吧,还需要安装别的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安装STM32CubeProg这个软件就行吧,还需要安装别的软件吗

不用了,这个软件里面是带有USB DFU驱动的,你USB方式接上应该就可以看到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这个软件里面是带有USB DFU驱动的,你USB方式接上应该就可以看到设备了。

我这个板子没有接USB,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板子没有接USB,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那没关系了,正常,只有你插入USB设备了,才会在电脑端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