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使用Cube配置完USB的问题

楼主(2021-12-27):
使用的芯片是STM32F302,该芯片只有usb devier,配置的是功能虚拟串口CDC,USB时钟48Mhz,其他的均默认生成Keil的项目后,运行程序,插上USB连接电脑,设备管理器毫无反应
跳转到系统的boot,插上USB,也毫无反应。

但是F7/F4直接使用Cube配置后就能直接使用

请问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第一次用USB,有大神能提供一些排查的方向吗?

楼主:
原理图:设计USB直接

楼主:
原理图设计是这样的,直接从芯片引出后接了一个电感后接到了端口,这样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是别人设计的,我也不懂
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设计是这样的,直接从芯片引出后接了一个电感后接到了端口,这样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是别人设计 ...

F3的软件包里面有USB的例子,直接跑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的软件包里面有USB的例子,直接跑下试试。

硬汉哥,你说的是STM32Cube_FW_F3_V1.11.3里面的例子吗?
C:\Users\admin\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3_V1.11.3\Projects\STM32303C_EVAL\Applications\USB_Device
这个我也试过,不得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说的是STM32Cube_FW_F3_V1.11.3里面的例子吗?
C:%users\admin\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你的硬件成功过没。

楼主:
不好意思,分享下结果:1直接使用cube生成的代码是可以直接用的,需要修改一下heap的大小,要不然设备管理器里虚拟串口会有感叹号

楼主:
还没说完,2.这种电路设计是有问题的,dp引脚需要上拉到3.3v,要不然就是会识别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说完,2.这种电路设计是有问题的,dp引脚需要上拉到3.3v,要不然就是会识别不到

这就很奇怪了。。。DP脚不需要上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很奇怪了。。。DP脚不需要上拉的啊。

有的用USBhub是USBhub会上拉的,直接使用usb线连接电脑和板子的usb是无法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