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 cubeide的编译结果和map文件数据的差异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28):
第一次用cubeide,发现一些数据对不上,请教一下:编译后的结果是: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37428           8024          32024          77476          12ea4        FlowMeter.elf

有以下几个问题:
1。查看map文件,flash的最后地址是0x8009244,就是37444,和上面的text差了16个字节。
2.  查看map文件,RAM的最后地址是0x20007d28 ,就是32040,和上面的bsst差了16个字节。
3.  dec和hex代表的是什么?
4. data 是个啥?在id文件中看到这种定义,“>RAM AT> FLASH  ” 是个啥?
以下是分析结论:
经过初步分析,cubeide里面 text+data就是flash占用的大小;data+bss就是ram占用的大小。dec=hex=text+data+bss。  Flash就是指ROM
text就是keil里面的code+RO data ; 全部都是Flash空间。
data就是keil里面的RW data  ;含初始值的RW变量,在RAM和flash都要占空间
bss就是keil里面的 ZI data  ;不含初始值,不初始化的RW变量,只需要RAM空间

网友:
.text:与 RO-code 同义。
.constdata:与 RO-data 同义。
.bss: 与 ZI-data 同义。
.data:与 RW-data 同义

dec是10进制
hex是16进制

网友A:
我这的map文件只有起始地址+长度,最后地址你是用的起始地址加长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的map文件只有起始地址+长度,最后地址你是用的起始地址加长度不?

从这里可以看到最后的Flash地址,同理,可以看到RAM的最后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这里可以看到最后的Flash地址,同理,可以看到RAM的最后地址。。。

看了下确实有,我这RAM起始是0x20005000,长度0x20FC,正好0x70FC。

   text           data            bss            dec            hex
504752           2576           5868         513196          7d4ac

楼主:
经过初步分析,cubeide里面 text+data就是flash占用的大小;data+bss就是ram占用的大小。dec=hex=text+data+bss。 虽然感觉有点奇奇怪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