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系列看大家都用400M,为啥不跑满480M久了容易挂吗

楼主(2021-12-28):
STM32H7系列看隔壁和论坛例程都用400M,为啥不跑满480M,是跑久了容易坏吗?最近搞了个STM32H743VI板 一直用480M,昨天折腾了下频率今天JLINK 都连不上了,STlink 内核识别点一下能识别,再点一下又不识别了,不知道是不是网上说的频率配置问题弄超频了,有啥办法能解决吗当初买的100多大洋啊jlink COMMADER 提示如下
****** Error: Could not find core in Coresight setup
Found SW-DP with ID 0x6BA02477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AP[3]: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AP[0]: AHB-AP (IDR: 0x84770001)
AP[1]: AHB-AP (IDR: 0x84770001)
AP[2]: APB-AP (IDR: 0x54770002)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AP[0]: Skipped. Invalid implementer code read from CPUIDVal[31:24] = 0x00
AP[1]: Skipped. No ROM table (AHB-AP ROM base: 0x00000002)
AP[2]: Skipped. Not an AHB-AP
Found SW-DP with ID 0x6BA02477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AP[3]: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AP[0]: AHB-AP (IDR: 0x84770001)
AP[1]: AHB-AP (IDR: 0x84770001)
AP[2]: APB-AP (IDR: 0x54770002)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AP[0]: Skipped. Invalid implementer code read from CPUIDVal[31:24] = 0x00
AP[1]: Skipped. No ROM table (AHB-AP ROM base: 0x00000002)
AP[2]: Skipped. Not an AHB-AP
Cannot connect to target.

STlink

stlink 能识别一次

stlink 能识别一次

网友A:
想知道原因吗 ^_^。

是因为H7早期的Y版芯片是400MHz,后来ST推出了V版芯片主频到了480MHz,现在我们卖的板子都已经是V版,也就是480MHz了,但是很多用户还在用Y版的板子,所以为了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做的例子还是继续使用的4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原因吗 ^_^。

是因为H7早期的Y版芯片是400MHz,后来ST推出了V版芯片主频到了480MHz,现在我们卖的 ...

怎么看是V 版 还是Y版

网友B:
H7的功耗是真的高, 不过我还是HSE倍到480MHz跑.
要是HSI倍到480MHz跑就不知道稳不稳定, 我目前的FlashLoader和Boot都是用HSI倍到400MHz跑, 也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毛病.

楼主:
用jlink 摁着复位键尝试连接 提示
- VTarget = 3.300V
- Executing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4000 kHz (Fixed)
- ERROR: Failed to halt CPU for clock frequency detection!
- ERROR: Failed to measure CPU clock frequency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determine CPU clock frequency.
Erasing chip ...
- Connecting ...
    - ERROR: Failed to halt CPU for clock frequency detection!
    - ERROR: Failed to measure CPU clock frequency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determine CPU clock frequency.
- ERROR: Could not erase chip, not connecte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7的功耗是真的高, 不过我还是HSE倍到480MHz跑.
要是HSI倍到480MHz跑就不知道稳不稳定, 我目前的FlashLoad ...

没问题,我的三代是示波器都超到600MHz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是V 版 还是Y版

芯片上面有丝印,字母Y和字母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的三代是示波器都超到600MHz跑

我用的内部 晶振 跑到480M,哎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导致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的三代是示波器都超到600MHz跑

你们都这么喜欢开车超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这么喜欢开车超速吗?

DIY的时候就喜欢倒腾些新鲜的功能试试。

楼主:
现在这个用stlink  能识别一次 下一次又不能识别了,大家有啥办法排除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用stlink  能识别一次 下一次又不能识别了,大家有啥办法排除下吗

你的板子有没有留复位信号?下载之前要用复位信号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有没有留复位信号?下载之前要用复位信号复位。

之前 jlink也不能识别,通过boot0 拉高,再拉低后 jlink能识别了,也能下载,但是stlink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 jlink也不能识别,通过boot0 拉高,再拉低后 jlink能识别了,也能下载,但是stlink还是这样

程序是不是用cubeMX生产的,跟这个debug是否有关系?

网友:
有的,程序运行后很可能把这些调试IO作他用了,就连不上了,试试复位状态下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原因吗 ^_^。

是因为H7早期的Y版芯片是400MHz,后来ST推出了V版芯片主频到了480MHz,现在我们卖的 ...

请问 rtx + tcpnet 双网卡例程换成480MHz,需要修改哪些呢?
我目前想到的是需要改dm9000的fmc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rtx + tcpnet 双网卡例程换成480MHz,需要修改哪些呢?
我目前想到的是需要改dm9000的fmc延时时间

修改下PLL时钟就行。

STM32H743驱动32bit SDRAM最高时钟是100MHz,实际测试120MHz也可以,提供个参考设置案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144&fromuid=58

网友:
我用G0都跑到96M

网友E(2023-05-09):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的三代是示波器都超到600MHz跑

有个小问题,内核超到600M那么dtcm sram的速度呢会是600M吗?axi sram的速度会是300M吗?ram的速率会和内核时钟保持一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个小问题,内核超到600M那么dtcm sram的速度呢会是600M吗?axi sram的速度会是300M吗?ram的速率会和内 ...

dtcm sram也是600M,实际测试会发现速度明显的加快了很多。

CPU, TCM , Cache他们的速度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cm sram也是600M,实际测试会发现速度明显的加快了很多。

CPU, TCM , Cache他们的速度是一致的

soga,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