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代码在片内RAM运行

楼主(2021-12-28):
STM32H750的片内Flash只有128KB, 而且仅一个扇区, 一擦除就整片擦除了.
于是加了一片W25q256的NorFlash:

整个系统分为3个部分: BOOT / UPDATE / USER, 把BOOT和UPDATE的代码放入片内Flash, USER代码存放在W25q256,
BOOT和UPDATE的代码在片内Flash运行,
USER代码,
1, 把IVT拷贝到DTCM运行, ISR所需的所有参数以及堆栈在DTCM中存放;
2, 把ISR相关所有代码拷贝到ITCM运行;
3, 把剩余的代码和其余运行参数在AXIRAM中运行;
4, DMA缓冲区在SRAM1/2/3中开辟.

请问有人这样玩吗?
我目前已经实现IVT拷贝并在DTCM中运行, 代码在NorFlash上XIP运行, 但是把ISR的全部相关函数找出来貌似很难, HAL库的函数套娃好烦, 而且TOUCHGFX的库有的是封起来的, 不知这样做行不行得通.

网友A:
集中放在xxxx_it.C里面处理中断,仅中断的回调处理下就行,其它的也处理,稍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中放在xxxx_it.C里面处理中断,仅中断的回调处理下就行,其它的也处理,稍有点麻烦。

举一个实际遇到的例子吧

TouchGfx的架构使用了DMA2D的中断, 我追踪xxxx_it.c里面的DMA2D中断调用,
它首先调用xxxx_hal_dma2d.c中的库函数, 再通过回调调用应用函数,
问题是应用函数的实体封在touchgfx_core.lib文件里了, 我无法精确定位, 就不知道怎么指定它到ITCM里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举一个实际遇到的例子吧

TouchGfx的架构使用了DMA2D的中断, 我追踪xxxx_it.c里面的DMA2D中断调用,

设置库全部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库全部放进去。

ITCM仅有128KB, 光是把touchgfx_core.lib整个放进去就没什么空间了, 我还得腾出空间放jpeg的解码程序.
    ----------------------------------------------------------------------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Library Name
    119750       2142       8862        362         44      89604   touchgfx_core.lib
    ----------------------------------------------------------------------

能否通过Linker配置菜单指定到.lib件里面的特定段,再通过.sct文件进行分配呢 ?

    0x0804f6a0   0x0804f6a0   0x0000004c   Code   RO        37808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10addToQueueERKNS_6BlitOpE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6ec   0x0804f6ec   0x00000002   Code   RO        37881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10initialize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6ee   0x0804f6ee   0x00000002   Code   RO        37809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11enableAlphaEh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6f0   0x0804f6f0   0x00000002   Code   RO        37810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12disableAlpha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6f2   0x0804f6f2   0x00000006   Code   RO        37811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13seedExecution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6f8   0x0804f6f8   0x00000008   Code   RO        37813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15isDmaQueueEmpty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700   0x0804f700   0x0000003c   Code   RO        37814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16executeCompleted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73c   0x0804f73c   0x0000000e   Code   RO        37815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27waitForFrameBufferSemaphore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74a   0x0804f74a   0x00000006   Code   RO        37877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5flush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750   0x0804f750   0x0000002e   Code   RO        37817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5startEv  touchgfx_core.lib(dma.o)
    0x0804f77e   0x0804f77e   0x000000b4   Code   RO        37818    i._ZN8touchgfx13DMA_Interface7executeEv  touchgfx_core.lib(dma.o)

网友A:
引用 楼主:
ITCM仅有128KB, 光是把touchgfx_core.lib整个放进去就没什么空间了, 我还得腾出空间放jpeg的解码程序.
...

不用倒腾sct,直接开辟个通用SRAM,将读写Cache都开了,性能和TCM基本没区别,简单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倒腾sct,直接开辟个通用SRAM,将读写Cache都开了,性能和TCM基本没区别,简单省事。

Cache要考虑命中率的问题吧,那个lib还蛮大的,有100多k,如果代码跳来跳去估计对Cache会影响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che要考虑命中率的问题吧,那个lib还蛮大的,有100多k,如果代码跳来跳去估计对Cache会影响不小。

基本足够用了。TouchGFX大部分时间是DMA2D在刷,计算类的并不多,综合起来,速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