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qlite 移植

楼主(2021-12-28):
大佬能不能搞个 sqlite 移植到 threadx 或者 freertos 的工程? 有说明的更好。

网友A:
rtthread里面有移植好的,可以参考一下。很多年在那个上面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thread里面有移植好的,可以参考一下。很多年在那个上面弄过。

我看了那个,但是 rtt 是建立了虚拟文件系统,想要在 threadx 和 freertos 下搞这一套,会很麻烦。 所以我想看看有没有人能搞一套简单点的,只实现通用文件操作就能移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那个,但是 rtt 是建立了虚拟文件系统,想要在 threadx 和 freertos 下搞这一套,会很麻烦。 所以 ...

我之前也有你这样的想法,不过后来搞了一段时间,没精力了就没有完成。

网友(2024-10-22):
这个我来挖个坟,因为我已经把sqlite3移植到STM32H7的裸机上了,其实步骤也比较简单。
1.裸机上面数据库是基于FATFS的,因此需要重写虚拟文件系统VFS,具体可以参考https://www.sqlite.org/vfs.html中appendvfs.c;
2.设置宏定义SQLITE_OS_OTHER 1,然后自己重新函数的sqlite3_os_init(),其实就是在函数里面调用sqlite3_vfs_register()注册自己编写的VFS;
3.sqlite3源代码很大,编译需要很久,所以我在IAR里面生成了.a静态库文件;
4.sqlite3运行很占资源(对于MCU而言)FLASH小于1M的单片机就不要考虑了。如果简单玩玩,HEAP空间开到64K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涉及比较大的表格或者比较多的数据,HEAP空间建议1M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