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做多路温度监控器,使用哪个主控芯片好?

楼主(2021-12-28):
主控芯片F407,F429和H750哪个比较好?
4/8/16路温度。
GUI还没选好用哪个来做。

网友A:
G0,L0之类的更划算,不用UI,裸机就行。字体大一些,重在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L0之类的更划算,不用UI,裸机就行。字体大一些,重在实用。

我们做高端的,必须带UI,低端的没意思。

网友:
51单片机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高端的,必须带UI,低端的没意思。

高端不高端,不看芯片,看程序效果!

网友:
我用GD32做的单路温控程序,PID效果还可以,溢出很小,反应很快。

楼主:
温度监控界面

网友:
这界面还行,高端谈不上吧?

网友:
当前这个界面效果确实是我们前面的说的,简洁,大字。

这种的就应该这么设计,要以实用为主。这种的用不用UI都行的。

网友:
找个串口屏直接干了,简单省事,其他时间做温度校准、调pid参数,这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