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P210x系列多个串口线分别指定COM号分享

楼主(2021-12-29):
我有多条CP210x串口线,优点是你分时插入时,用的同一个串口。缺点是插入多路时,第2+个串口号是随机的,总得改上位机COM号,麻烦。

我一个是TTL的UART,一个是RS485,用途不同,我决定指定COM号。

1. 安装install_USBXpress_SDK.exe
2. 运行USBXpress Device Customization Utility
3. 改Serial(序列号)
4. 保存(点击Program Device)

这样子,只要没同时插序列号相同的,你这条串口线就有专用的COM号了。

网友:
FT232  可以在程序中绑定 USB设备 序列号(做ini 文件即可),使用  USB设备序列号 打开对应串口,
这样 根本不必关心 COM号。此法在 liunx 下也行。

网友A:
install_USBXpress_SDK.exe能上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ll_USBXpress_SDK.exe能上传下吗?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public/software/install_USBXpress_SDK.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