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 CAN普通模式下收,发无反应

楼主(2021-12-29):
#include "can.h"

////////////////  //////////////////
CAN_HandleTypeDef   CAN1_Handler;  //CAN1句柄
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发送
CAN_RxHeaderTypeDef        RxHeader;      //接收

////CAN初始化
//tsjw:重新同步跳跃时间单元.范围:CAN_SJW_1TQ~CAN_SJW_4TQ
//tbs2:时间段2的时间单元.   范围:CAN_BS2_1TQ~CAN_BS2_8TQ;
//tbs1:时间段1的时间单元.   范围:CAN_BS1_1TQ~CAN_BS1_16TQ
//brp :波特率分频器.范围:1~1024; tq=(brp)*tpclk1
//波特率=Fpclk1/((tbs1+tbs2+1)*brp); 其中tbs1和tbs2我们只用关注标识符上标志的序号,例如CAN_BS2_1TQ,我们就认为tbs2=1来计算即可。
//mode:CAN_MODE_NORMAL,普通模式;CAN_MODE_LOOPBACK,回环模式;
//Fpclk1的时钟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为36M,如果设置CAN1_Mode_Init(CAN_SJW_1tq,CAN_BS2_8tq,CAN_BS1_9tq,4,CAN_MODE_LOOPBACK);
//则波特率为:36M/((8+9+1)*4)=500Kbps
//返回值:0,初始化OK;
//    其他,初始化失败;
u8 CAN1_Mode_Init(u32 tsjw,u32 tbs2,u32 tbs1,u16 brp,u32 mode)
{
        CAN_InitTypeDef                CAN1_InitConf;

    CAN1_Handler.Instance=CAN1;

        CAN1_Handler.Init = CAN1_InitConf;

    CAN1_Handler.Init.Prescaler=brp;                                //分频系数(Fdiv)为brp+1
    CAN1_Handler.Init.Mode=mode;                                        //模式设置
    CAN1_Handler.Init.SyncJumpWidth=tsjw;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Tsjw)为tsjw+1个时间单位 CAN_SJW_1TQ~CAN_SJW_4TQ
    CAN1_Handler.Init.TimeSeg1=tbs1;                                //tbs1范围CAN_BS1_1TQ~CAN_BS1_16TQ
    CAN1_Handler.Init.TimeSeg2=tbs2;                                //tbs2范围CAN_BS2_1TQ~CAN_BS2_8TQ
    CAN1_Handler.Init.TimeTriggeredMode=DISABLE;        //非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1_Handler.Init.AutoBusOff=DISABLE;                        //软件自动离线管理
    CAN1_Handler.Init.AutoWakeUp=DISABLE;                        //睡眠模式通过软件唤醒(清除CAN->MCR的SLEEP位)
    CAN1_Handler.Init.AutoRetransmission=ENABLE;        //禁止报文自动传送
    CAN1_Handler.Init.ReceiveFifoLocked=DISABLE;        //报文不锁定,新的覆盖旧的
    CAN1_Handler.Init.TransmitFifoPriority=DISABLE;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定

    if(HAL_CAN_Init(&CAN1_Handler)!=HAL_OK)                        //初始化
                return 1;
    return 0;
}

//CAN底层驱动,引脚配置,时钟配置,中断配置
//此函数会被HAL_CAN_Init()调用
//hcan:CAN句柄
void HAL_CAN_MspInit(CAN_HandleTypeDef* hca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CAN1_CLK_ENABLE();                //使能CAN1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2;                           //PA12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1;                           //PA1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INPUT;             //推挽复用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
}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配置CAN过滤器*/
  sFilterConfig.FilterBank = 0;                     //过滤器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32位ID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32位MASK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RX_FIFO0;//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激活滤波器0
  sFilterConfig.SlaveStartFilterBank = 14;

  //过滤器配置
  if (HAL_CAN_ConfigFilter(&CAN1_Handler, &sFilterConfig) != HAL_OK)
  {
    while(1){}
  }

  //启动CAN外围设备
  if (HAL_CAN_Start(&CAN1_Handler) != HAL_OK)
  {
    while(1){}
  }

  //激活可以RX通知
  if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CAN1_Handler, CAN_IT_RX_FIFO0_MSG_PENDING) != HAL_OK)
  {
    while(1){}
  }

  /*配置传输过程*/
  TxHeader.StdId = 0x321;
  TxHeader.ExtId = 0x01;
  TxHeader.RTR = CAN_RTR_DATA;
  TxHeader.IDE = CAN_ID_STD;
  TxHeader.DLC = 2;
  TxHeader.TransmitGlobalTime = DISABLE;
}

//can发送一组数据(固定格式:ID为0X12,标准帧,数据帧)
//len:数据长度(最大为8)
//msg:数据指针,最大为8个字节.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失败;
u8 CAN1_Send_Msg(u8* msg,u8 len)
{
    u8 i=0;
        u32 TxMailbox;
        u8 message[8];
    TxHeader.StdId=0X12;        //标准标识符
    TxHeader.ExtId=0x12;        //扩展标识符(29位)
    TxHeader.IDE=CAN_ID_STD;    //使用标准帧
    TxHeader.RTR=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Header.DLC=len;
    for(i=0;i<len;i++)
    {
                message[i]=msg[i];
        }
    if(HAL_CAN_AddTxMessage(&CAN1_Handler, &TxHeader, message, &TxMailbox) != HAL_OK)//发送
        {
                return 1;
        }
        while(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CAN1_Handler) != 3) {}
    return 0;
}

//can口接收数据查询
//buf:数据缓存区;
//返回值:0,无数据被收到;
//                 其他,接收的数据长度;
u8 CAN1_Receive_Msg(u8 *buf)
{
        u32 i;
        u8        RxData[8];

        if(HAL_CAN_GetRxFifoFillLevel(&CAN1_Handler, CAN_RX_FIFO0) != 1)
        {
                return 0xF1;
        }

        if(HAL_CAN_GetRxMessage(&CAN1_Handler, CAN_RX_FIFO0, &RxHeader, RxData) != HAL_OK)
        {
                return 0xF2;
        }
    for(i=0;i<RxHeader.DLC;i++)
    buf[i]=RxData[i];
        return RxHeader.DLC;
}

用的STM32F103C8T6,CAN的驱动参考的原子的源码,500KB波特率,用回环模式的时候可以正常发送接收,但是一改用普通模式就会卡死在发送函数里的这里
while(HAL_CAN_GetTxMailboxesFreeLevel(&CAN1_Handler) != 3)
请问下大佬们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F1的HAL库的软件包里面有例子,复制粘贴测试下。
CAN的移植主要注意时钟问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的HAL库的软件包里面有例子,复制粘贴测试下。
CAN的移植主要注意时钟问题即可。

硬汉哥,我通过这个链接进去没有找到F1 CAN的例程呢,可以给我一个链接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9Bba_xxS1atcmT2yPNPOA     提取码:dc4p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通过这个链接进去没有找到F1 CAN的例程呢,可以给我一个链接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 ...
ST的Cube软件包里面不是有,是不是没找到,
STM32CubeF1/Projects/STM3210E_EVAL/Examples/CAN/CAN_Networking at master · 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F1 (github.com)

我们只用标准库的。

【安富莱】STM32-V3开发板配套的说明书、例程、原理图(免费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Cube软件包里面不是有,是不是没找到,
STM32CubeF1/Projects/STM3210E_EVAL/Examples/CAN/CAN_Networ ...

好嘞,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Cube软件包里面不是有,是不是没找到,
STM32CubeF1/Projects/STM3210E_EVAL/Examples/CAN/CAN_Networ ...

STM32CubeF1/Projects/STM3210E_EVAL/Examples/CAN/CAN_Networking at master · 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F1 (github.com)   大佬我参考了发给我的这个列程,配置完全一样,在mian函数的while中
      if (HAL_CAN_AddTxMessage(&CanHandle, &TxHeader, TxData, &TxMailbox) != HAL_OK)
        {
          /* Transmission request Error */
          Error_Handler();
        }
会一直进入到这个报错中,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工程是用CUBEMAX生成的,但是CAN不是用CUBEMAX生成的,单独添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CubeF1/Projects/STM3210E_EVAL/Examples/CAN/CAN_Networking at master · STMicroelectronics/STM ...

单步调试进去,看看是那步出错的,其它问题不清楚了,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CubeF1/Projects/STM3210E_EVAL/Examples/CAN/CAN_Networking at master · STMicroelectronics/STM ...

FIFO溢出了吗

网友B:
CAN需要2个设备,1个发送,1个接收。

楼主:
我就初始化之后,给电脑发送8个字节做测试用嘛,就会一直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需要2个设备,1个发送,1个接收。

普通模式给电脑发送8个字节

网友C(2022-03-28):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PSR寄存器中限时 bit0 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PSR寄存器中限时 bit0 error

问题已经解决,外围顶啊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