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如何在已绘制的矩形上重新绘制一个不同颜色小矩形

楼主(2021-12-29):
各位大佬:我想在蓝色大矩形中画上一个小的绿色的矩形:函数如下: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40, 80, 100, 100);
GUI_ClearRect(80, 80, 20, 20);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FillRect(80, 80, 20, 20);
发现运行后的结果是小的矩形显示不出来,只有蓝色大矩形,我代码这里哪里出问题了么?求教啊

网友A:
GUI_ClearRect是左上角右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ClearRect是左上角右下角。

谢谢硬汉哥,我看错了,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ClearRect是左上角右下角。

硬汉哥,我想请教下,想在在文本控件上绘制颜色,用GUI_FillRect函数,有时候可以填充有时候又无法填充,这里面EMWIN运行的机制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