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X1278为什么每次发送的时间不固定呢,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30):
SX1278为什么每次发送的时间不固定呢,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没用过,看看有坛友清楚不。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固定是在什么数量级上,而且这个跟带宽、扩频、误码率的设置都有关系

网友:
如果你报文长度不是 固定的,在空速/ID/Preamble 设置参数一定下,会动态改变的。如果一样也改变,那就要看是否软件里面 写FIFO的问题了

网友:
把发送时间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