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开源超高效率数据结构Quene,宏定义写法,相信你一定能用的到。

楼主(2021-12-30):
//============================
//Queue containers
//Design Date : 2021 - 8 - 21
//Designer : Tengye
//============================

#ifndef    __cQueue_H
#define    __cQueue_H

#if 1// data type example

typedef unsigned char  QUEUEDATATYPE;
#define MAXSIZE 128

typedef struct
{
        QUEUEDATATYPE data[MAXSIZE + 1];
        int front;
        int rear;
        int size;

}tyu8Queue, *mtyu8Queue;

#endif

#define InitQueue(queue){\
queue.front = queue.rear=0;\
queue.size = sizeof(queue.data)/sizeof(queue.data[0]);\
}

#define PushQueue(queue,item){\
if( (queue.rear +1)%queue.size==queue.front)\
{\
}else\
{\
queue.data[queue.rear]= item;\
queue.rear = (queue.rear+1)%queue.size;\
}}

#define PopQueue(queue,item){\
if(queue.rear == queue.front)\
{\
}else\
{\
item= queue.data[queue.front];\
queue.front = (queue.front+1)%queue.size;\
}}

#define FrontQueue(queue,item){\
if(queue.rear == queue.front)\
{\
}else\
{\
item= queue.data[queue.front];\
}}

#define QueueDataCount(queue,count){\
  count =  (queue.rear - queue.front + queue.size ) % queue.size;\
}

#define QueueEmpty(queue)\
(queue.rear == queue.front)\

#define QueueFull(queue)\
((queue.rear +1)%queue.size==queue.front)\

#define QueueClear(queue){\
  queue.front = queue.rear=0;}

#endif

网友:
言简意赅。非常好。

网友A:
C语言就是缺少类似C++的数据结构STL库,大家重复造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就是缺少类似C++的数据结构STL库,大家重复造轮子

挺好的,简单,重复造又何妨,反正stl这些压根看不懂。。仅仅是会用罢了,难不成8位单片机也移植大的库上去吗?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就是缺少类似C++的数据结构STL库,大家重复造轮子

C++ 是可以使用STL 这些。但是兄弟不知道你在中断里面用过STL 没有就是个坑啊。中断最正要的高速。C语言用typedef完全可以接近数据抽象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