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量程选择故障问题

楼主(2021-12-31):
项目上使用2片AD7606采集±5V的信号,AD7606的RANGE引脚通过10K电阻拉地,但是贴片调试时发现有几块板子量程一直是±10V,RANGE引脚直接接地也不行,电路图如下

楼主:
而且发现同一块板子2片ad7606芯片的量程都是一样,要么就是±10V,要么就是±5V

网友A:
这个情况不太清楚清楚,我们的模组没有遇到过。

网友:
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B:
芯片来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来源有问题。

你们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不太清楚清楚,我们的模组没有遇到过。

会不会是FMC驱动的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