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结构体怎么申请SDRAM里的空间?

楼主(2021-12-31):
如题,结构体一般用malloc的方式申请空间,但项目中的结构体有很多数组指针比较大,所以想能不能申请到外部SDRAM的空间去呢?SDRAM空间申请方式:

char read_buf[4096]       __attribute__((at(USERINFO_ADDR)));

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把结构体的空间申请到SDRAM中,该如何写代码?

网友A: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 ...

好的,谢谢硬汉,我研读一下

网友B:
吧 read_buff 定义成指针,然后 使用 sizeof 计算结构体里面的长度,再然后收益 malloc 申请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 read_buff 定义成指针,然后 使用 sizeof 计算结构体里面的长度,再然后收益 malloc 申请也可

我之前也是这种想法,奈何不太懂怎么和malloc结合在一起写

网友C:
如果给emwin的内存够大的话,可以把他们分到emwin的内存空间里
比如定义read_buf的时候,直接定义成一个指针,然后定义一个GUI_HMEM类型的句柄,用GUI_ALLOC_AllocZero设置用多大空间,然后用GUI_ALLOC_h2p把句柄转换成指针赋值给read_buf就可以用了

像这样
char *read_buf;
GUI_HMEM hMem;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4096);
<div>read_buf = (char*)GUI_ALLOC_h2p(hMem);</div>

读写方法跟普通数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给emwin的内存够大的话,可以把他们分到emwin的内存空间里
比如定义read_buf的时候,直接定义成一个指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