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IDE] eclipse +arm-gcc编译失败

楼主(2021-12-31):
大佬好,我自己下载了eclipse-embedcpp-2021-12-R-win32-x86_64 gcc-arm-none-eabi-10.3-2021.10-win32
xpack-windows-build-tools-4.2.1-3-win32-x64
该配置也配置了。但是新建stm32工程就是报错,不知道怎么解决。。

22:05:33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cm3 ****
make -j8 all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cortex.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c
Invoking: GNU Arm Cross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unused -Wuninitialized -Wall -Wextra -Wmissing-declarations -Wconversion -Wpointer-arith -Wshadow -Wlogical-op -Waggregate-return -Wfloat-equal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STM32F103xB -DUSE_HAL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hal" -std=gnu11 -Wmissing-prototypes -Wstrict-prototypes -W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parameter -Wno-conversion -Wno-sign-conversion -Wno-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variable -Wno-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d" -MT"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o" -c -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c"
Invoking: GNU Arm Cross C Compiler
Invoking: GNU Arm Cross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unused -Wuninitialized -Wall -Wextra -Wmissing-declarations -Wconversion -Wpointer-arith -Wshadow -Wlogical-op -Waggregate-return -Wfloat-equal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STM32F103xB -DUSE_HAL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hal" -std=gnu11 -Wmissing-prototypes -Wstrict-prototypes -W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parameter -Wno-conversion -Wno-sign-conversion -Wno-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variable -Wno-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cortex.d" -MT"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cortex.o" -c -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cortex.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cortex.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unused -Wuninitialized -Wall -Wextra -Wmissing-declarations -Wconversion -Wpointer-arith -Wshadow -Wlogical-op -Waggregate-return -Wfloat-equal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STM32F103xB -DUSE_HAL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hal" -std=gnu11 -Wmissing-prototypes -Wstrict-prototypes -W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parameter -Wno-conversion -Wno-sign-conversion -Wno-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variable -Wno-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d" -MT"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o" -c -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c"
make: *** [system/src/stm32f1-hal/subdir.mk:42: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o] Error -1073741819
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_ex.c
make: *** [system/src/stm32f1-hal/subdir.mk:42: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cortex.o] Error -1073741819
make: *** [system/src/stm32f1-hal/subdir.mk:43: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o] Error -1073741819
Invoking: GNU Arm Cross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unused -Wuninitialized -Wall -Wextra -Wmissing-declarations -Wconversion -Wpointer-arith -Wshadow -Wlogical-op -Waggregate-return -Wfloat-equal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STM32F103xB -DUSE_HAL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hal" -std=gnu11 -Wmissing-prototypes -Wstrict-prototypes -W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parameter -Wno-conversion -Wno-sign-conversion -Wno-bad-function-cast -Wno-unused-variable -Wno-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_ex.d" -MT"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_ex.o" -c -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_ex.o"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_ex.c"
make: *** [system/src/stm32f1-hal/subdir.mk:44: system/src/stm32f1-hal/stm32f1xx_hal_flash_ex.o] Error -1073741819
"make -j8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22:05:33 Build Failed. 5 errors, 0 warnings. (took 301ms)

楼主:
硬汉哥,有空看看,我直接在cmd下make可以编译,但是导入到eclipse件编译出错,不知道为啥了,

cmd编译是可以的,如下:
D:\eclipse-embedcpp-workspace-2012-12\stm32-start-master\stm32F103_blinky_serial\Debug>make -j8  all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rcc.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gpio.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usart.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newlib/_cxx.cpp'
'Building file: ../system/src/newlib/_exit.c'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Building file: ../system/src/newlib/_sbrk.c'
e-loop-'Building file: ../system/src/newlib/_startup.c'
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d" -MT"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o" -c -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gpio.d" -MT"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gpio.o" -c -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gpio.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gpio.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rcc.d" -MT"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rcc.o" -c -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rcc.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rcc.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usart.d" -MT"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usart.o" -c -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usart.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usart.c"
arm-none-eabi-g++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fabi-version=0 -fno-exceptions -fno-rtti -fno-use-cxa-atexit -fno-threadsafe-statics -MMD -MP -MF"system/src/newlib/_cxx.d" -MT"system/src/newlib/_cxx.o" -c -o "system/src/newlib/_cxx.o" "../system/src/newlib/_cxx.cpp"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newlib/_exit.d" -MT"system/src/newlib/_exit.o" -c -o "system/src/newlib/_exit.o" "../system/src/newlib/_exit.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newlib/_sbrk.d" -MT"system/src/newlib/_sbrk.o" -c -o "system/src/newlib/_sbrk.o" "../system/src/newlib/_sbrk.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c'
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newlib/_startup.d" -MT"system/src/newlib/_startup.o" -c -o "system/src/newlib/_startup.o" "../system/src/newlib/_startup.c"
' '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newlib/_cxx.cpp'
'Building file: ../system/src/newlib/_syscalls.c'
' '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gpio.c'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Building file: ../system/src/newlib/assert.c'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newlib/_exit.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rcc.c'
8000000 -I"../include" -I"../sys'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newlib/_sbrk.c'
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newlib/_syscalls.d" -MT"system/src/newlib/_syscalls.o" -c -o "system/src/newlib/_syscalls.o" "../system/src/newlib/_syscalls.c"
' '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usart.c'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 '
' '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newlib/_startup.c'
' '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 '
'Building file: ../system/src/diag/Trace.c'
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newlib/assert.d" -MT"system/src/newlib/assert.o" -c -o "system/src/newlib/assert.o" "../system/src/newlib/assert.c"
' '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Building file: ../system/src/diag/trace_impl.c'
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Building file: ../system/src/cortexm/_initialize_hardware.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cortexm/exception_handlers.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cortexm/_reset_hardware.c'
'Building file: ../system/src/cmsis/system_stm32f10x.c'
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diag/Trace.d" -MT"system/src/diag/Trace.o" -c -o "system/src/diag/Trace.o" "../system/src/diag/Trace.c"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newlib/_syscalls.c'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an'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diag/trace_impl.d" -MT"system/src/diag/trace_impl.o" -c -o "system/src/diag/trace_impl.o" "../system/src/diag/trace_impl.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 '
"../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cortexm/_initialize_hardware.d" -MT"system/src/cortexm/_initialize_hardw'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newlib/assert.c'
are.o" -c -o "system/src/cortexm/_initialize_hardware.o" "../system/src/cortexm/_initialize_hardware.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cortexm/_reset_hardware.d" -MT"system/src/cortexm/_reset_hardware.o" -c -o "system/src/cortexm/_reset_hardware.o" "../system/src/cortexm/_reset_hardware.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diag/Trace.c'
"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cortexm/exception_handlers.d" -MT"system/src/cortexm/exception_handlers.o" -c -o "system/src/cortexm/exception_handlers.o" "../system/src/cortexm/exception_handlers.c"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cmsis/system_stm32f10x.d" -MT"system/src/cmsis/system_stm32f10x.o" -c -o "system/src/cmsis/system_stm32f10x.o" "../system/src/cmsis/system_stm32f10x.c"
' '
'Building file: ../system/src/cmsis/vectors_stm32f10x.c'
' '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Building file: ../src/main.c'
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ystem/src/cmsis/vectors_stm32f10x.d" -MT"system/src/cmsis/vectors_stm32f10x.o" -c -o "system/src/cmsis/vectors_stm32f10x.o" "../system/src/cmsis/vectors_stm32f10x.c"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diag/trace_impl.c'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cortexm/_initialize_hardware.c'
'Invoking: Cross ARM C Compiler'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10X_MD -DUSE_STDPERIPH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lude" -I"../system/include" -I"../system/include/cm' '
sis" -I"../system/include/stm32f1-stdperiph" -std=gnu11 -MMD -MP -MF"src/main.d' '
" -MT"src/main.o" -c -o "src/main.o" "../src/main.c"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cortexm/_reset_hardware.c'
' '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cmsis/vectors_stm32f10x.c'
' '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cortexm/exception_handlers.c'
'Finished building: ../system/src/cmsis/system_stm32f10x.c'
' '
' '
'Finished building: ../src/main.c'
' '
'Building target: stm32F103_blinky_serial.elf'
'Invoking: Cross ARM C++ Linker'
arm-none-eabi-g++ -mcpu=cortex-m3 -mthumb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T mem.ld -T libs.ld -T sections.ld -nostartfiles -Xlinker --gc-sections -L"../ldscripts" -Wl,-Map,"stm32F103_blinky_serial.map" --specs=nano.specs -o "stm32F103_blinky_serial.elf"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misc.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gpio.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rcc.o ./system/src/stm32f1-stdperiph/stm32f10x_usart.o  ./system/src/newlib/_cxx.o ./system/src/newlib/_exit.o ./system/src/newlib/_sbrk.o ./system/src/newlib/_startup.o ./system/src/newlib/_syscalls.o ./system/src/newlib/assert.o  ./system/src/diag/Trace.o ./system/src/diag/trace_impl.o  ./system/src/cortexm/_initialize_hardware.o ./system/src/cortexm/_reset_hardware.o ./system/src/cortexm/exception_handlers.o  ./system/src/cmsis/system_stm32f10x.o ./system/src/cmsis/vectors_stm32f10x.o  ./src/main.o
'Finished building target: stm32F103_blinky_serial.elf'
' '
'Invoking: Cross ARM GNU Create Flash Image'
arm-none-ea'Invoking: Cross ARM GNU Print Size'
bi-objcopy -O ihex "stm32F103_blinky_serial.elf"  "stm32F103_blinky_serial.hex"
arm-none-eabi-size --format=berkeley "stm32F103_blinky_serial.elf"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7308     196     420    7924    1ef4 stm32F103_blinky_serial.elf
'Finished building: stm32F103_blinky_serial.hex'
'Finished building: stm32F103_blinky_serial.siz'
' '
' '

D:\eclipse-embedcpp-workspace-2012-12\stm32-start-master\stm32F103_blinky_serial\De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空看看,我直接在cmd下make可以编译,但是导入到eclipse件编译出错,不知道为啥了,

看看坛友有懂这个的帮你看看。

楼主:
曲线救国,在vscode上面调试倒是配置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坛友有懂这个的帮你看看。

话说vscode所谓的轻量级,安装了插件后(有1G多)就不轻量了,但是有点好处,插件可以随便放。

楼主:
搞定了,是make工具链有问题,使用xpack-windows-build-tools-4.2.1-2 版本即可~~~醉了

网友B:
上午本来验证了,后来有事没回复。编译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午本来验证了,后来有事没回复。编译是正常的:

谢谢我也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