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跟着硬汉学习ThreadX第二天,实现例程v011缺少空闲任务导致代码运行失败

楼主(2022-01-02):
第二天学习ThreadX,在学习到ThreadX十六章原装任务统计时,根据硬汉提供的例程实现代码。
由于本人在每个任务前都加了任务开始执行打印,同时任务都实现了LED翻转,按照例程实现代码后,发现串口打印了任务开始执行,LED翻转一次之后保持常亮。同时按下按键未打印出任务统计。
调试发现,代码一直在
__tx_ts_wait:
    CPSID   i                                       // Disable interrupts
    LDR     r1, [r2]                                // Pickup the next thread to execute pointer
    STR     r1, [r0]                                // Store it in the current pointer
    CBNZ    r1, __tx_ts_ready                       // If non-NULL, a new thread is ready!
来回运行。
猜想是缺乏空闲任务的影响,加入了空闲任务。代码顺利运行。

网友A:
ThreadX原本就是没有空闲任务的。
没有任务的时候都在这里执行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原本就是没有空闲任务的。
没有任务的时候都在这里执行死循环

嗯,给的例程后面几章也没有自己创建空闲任务,但是有其他任务 一样在这里死循环了。

网友B(2024-07-02):
引用 楼主:
嗯,给的例程后面几章也没有自己创建空闲任务,但是有其他任务 一样在这里死循环了。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这里也是这种现象,虽然说加上一个空闲任务就可以了。但按道理例程里的没有空闲任务也是能够运行的,我这里只要是不加上空闲任务,其它任务也没法执行直接死循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这里也是这种现象,虽然说加上一个空闲任务就可以了。但按道理例程里的没有空闲任务也 ...

那这个有点奇怪,优先看下是不是任务栈开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有点奇怪,优先看下是不是任务栈开小了。

任务栈应该没问题,
仿真看了一下
__tx_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 Get current thread value and new thread pointer.  */

__tx_ts_handler

#if (defined(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 defined(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
    /* Call the thread exit function to indicate the thread is no longer executing.  */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LDR     r1, =TX_PORT_BASEPRI                    // Mask interrupt priorities =< TX_PORT_BASEPRI
    MSR     BASEPRI, r1
#else
    CPSID   i                                       // Disable interrupts
#endif  /* TX_PORT_USE_BASEPRI */
    PUSH    {r0, lr}                                // Save LR (and r0 just for alignment)
    BL      _tx_execution_thread_exit               // Call the thread exit function
    POP     {r0, lr}                                // Recover LR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MOV     r0, 0                                   // Disable BASEPRI masking (enable interrupts)
    MSR     BASEPRI, r0
#else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endif  /* TX_PORT_USE_BASEPRI */
#endif  /* EXECUTION PROFILE */

这段执行不了,keil里面c和汇编都加了宏定义但仿真出来进不去这个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任务栈应该没问题,
仿真看了一下
__tx_PendSVHandler

那有必要对ThreadX启动调度器,也就是开始启动OS的函数单步调试下,有个PendSV使能的操作,看看使能后能正常进入这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有必要对ThreadX启动调度器,也就是开始启动OS的函数单步调试下,有个PendSV使能的操作,看看使能后能 ...

解决了 应该是那个lowlevel.s文件的问题  用cubemx重新生成了一个.s
移植过去就不会了  有时间再学习学习这个.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必要对ThreadX启动调度器,也就是开始启动OS的函数单步调试下,有个PendSV使能的操作,看看使能后能 ...

使能pendS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应该是那个lowlevel.s文件的问题  用cubemx重新生成了一个.s
移植过去就不会了  有时间再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