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双DMA不能同时工作

楼主(2022-01-02):
我使用双ADC+双DMA,一个ADC对应一个DMA,定时器使用TIM1的1、2通道分别触发,1通道对应ADC1,2通道对应ADC3,但是有一个DMA进不了中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注释掉TIM1的1通道开启,ADC3+DMA正常,注释掉TIM1的2通道开启,ADC1+DMA正常,请问怎么回事呢?程序如下:
主函数:
//定义变量
u16 ADC1_DMA_Buf[3];                 //ADC1接受DMA传输的缓冲区
u16 ADC3_DMA_Buf[3];                 //ADC2接受DMA传输的缓冲区

float Acceleration[2];                                          //加速度数组
u8 Acceleration_String_1[32];
u8 Acceleration_String_2[32];

float Speed[2];                                                 //速度数组
u8 Speed_String_1[32];
u8 Speed_String_2[32];

float Displacement[2];                                          //位移数组
u8 Displacement_String_1[32];
u8 Displacement_String_2[32];

//ADC1
voi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SCB_InvalidateDCache();  //使 D-cache 无效,即CPU读取数据时,忽略 D-cache 中的内容,去真实的物理地址读取对应的数据(DMA-SRAM)。

          if( __HAL_DMA_GET_FLAG(&DMA1_Stream0_Handler,DMA_FLAG_TCIF0_4)!=RESET)
          {
                        Acceleration[0] = (float)(ADC1_DMA_Buf[0] * 3.3 / 65536);

                        Speed[0] = (float)(ADC1_DMA_Buf[1] * 3.3 / 65536);

                        Displacement[0] = (float)(ADC1_DMA_Buf[2] * 3.3 / 65536);

                        sprintf((char*)Acceleration_String_1,"Acceleration:%10.3lf",Acceleration[0]);
                        sprintf((char*)Speed_String_1,"Speed:%10.3lf",Speed[0]);
                        sprintf((char*)Displacement_String_1,"Displacement:%10.3lf",Displacement[0]);

                        LCD_ShowString(10,40,1023,32,32,Acceleration_String_1);
                        LCD_ShowString(10,80,1023,32,32,Speed_String_1);
                        LCD_ShowString(10,120,1023,32,32,Displacement_String_1);

                        __HAL_DMA_CLEAR_FLAG(&DMA1_Stream0_Handler,DMA_FLAG_TCIF0_4);
                }

}

//ADC3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SCB_InvalidateDCache();  //使 D-cache 无效,即CPU读取数据时,忽略 D-cache 中的内容,去真实的物理地址读取对应的数据(DMA-SRAM)。

          if( __HAL_DMA_GET_FLAG(&DMA1_Stream1_Handler,DMA_FLAG_TCIF1_5)!=RESET)
          {
                        Acceleration[1] = (float)(ADC3_DMA_Buf[0] * 3.3 / 65536);

                        Speed[1] = (float)(ADC3_DMA_Buf[1] * 3.3 / 65536);

                        Displacement[1] = (float)(ADC3_DMA_Buf[2] * 3.3 / 65536);

                        sprintf((char*)Acceleration_String_2,"Acceleration:%10.3lf",Acceleration[1]);
                        sprintf((char*)Speed_String_2,"Speed:%10.3lf",Speed[1]);
                        sprintf((char*)Displacement_String_2,"Displacement:%10.3lf",Displacement[1]);

                        LCD_ShowString(10,160,1023,32,32,Acceleration_String_2);
                        LCD_ShowString(10,200,1023,32,32,Speed_String_2);
                        LCD_ShowString(10,240,1023,32,32,Displacement_String_2);

                        __HAL_DMA_CLEAR_FLAG(&DMA1_Stream1_Handler,DMA_FLAG_TCIF1_5);
                }

}

int main(void)
{
        Cache_Enable();                                          //打开Cache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160,5,2,4);                      //设置时钟 400MHZ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delay_init(400);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显示屏初始化
        LCD_Init();
        LCD_Clear(BLACK);
        POINT_COLOR=RED;

        //ADC、DMA、TIMER初始化
        DMA_Init();
        ADC_Init();
        TIM1_PWM_Init(19999,9999);
        HAL_ADC_Start_DMA(&ADC1_Handler,(uint32_t *)&ADC1_DMA_Buf,3);
        HAL_ADC_Start_DMA(&ADC3_Handler,(uint32_t *)&ADC3_DMA_Buf,3);

  while(1)
  {

        }

}

ADC:

ADC_HandleTypeDef ADC1_Handler;                                                    //ADC1句柄
ADC_HandleTypeDef ADC3_Handler;                                                    //ADC2句柄

//初始化ADC
void 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1_Channel_Handler;                                   //ADC2通道配置句柄

          //ADC1初始化
    ADC1_Handler.Instance=ADC1;

          HAL_ADC_DeInit(&ADC1_Handler);

    ADC1_Handler.Init.ClockPrescaler=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同步时钟 不能打开ADC2的校准
    ADC1_Handler.Init.Resolution=ADC_RESOLUTION_16B;                               //16位模式
    ADC1_Handler.Init.ScanConvMode=ENABLE;                                         //扫描模式
    ADC1_Handler.Init.EOCSelection=ADC_EOC_SINGLE_CONV;                            //EOC全部转换完成进入中断
          ADC1_Handler.Init.LowPowerAutoWait=DISABLE;                                                                   //自动低功耗关闭
    ADC1_Handler.Init.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关闭连续转换
    ADC1_Handler.Init.NbrOfConversion=3;                                           //3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ADC1_Handler.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
    ADC1_Handler.Init.NbrOfDiscConversion=0;                                       //不连续采样通道数为0
    ADC1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_T1_CC1;                    //定时器触发 TIME3-CH4
    ADC1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Edg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外部上升沿触发
          ADC1_Handler.Init.BoostMode=ENABLE;                                                                                       //BOOT模式使能 时钟高于20MHz时 必须使能此位
          ADC1_Handler.Init.Overrun=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有新的数据的后直接覆盖掉旧数据
          ADC1_Handler.Init.OversamplingMode=DISABLE;                                                                   //过采样关闭
          ADC1_Handler.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    //DMA循环接受数据

    HAL_ADC_Init(&ADC1_Handler);                                                   //初始化

    //ADC1-Channel-16
    ADC1_Channel_Handler.Channel=16;                                               //通道 PA0
    ADC1_Channel_Handler.Rank=ADC_REGULAR_RANK_1;                                  //序列1
    ADC1_Channel_Handler.SamplingTime=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采样周期
          ADC1_Channel_Handler.SingleDiff=ADC_SINGLE_ENDED;                                                       //单边采集
          ADC1_Channel_Handler.OffsetNumber=ADC_OFFSET_NONE;
          ADC1_Channel_Handler.Offset=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ADC1_Channel_Handler);                    //通道配置

    //ADC1-Channel-19
                ADC1_Channel_Handler.Channel=19;                                               //通道 PA5
    ADC1_Channel_Handler.Rank=ADC_REGULAR_RANK_2;                                  //序列2
    ADC1_Channel_Handler.SamplingTime=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采样周期
          ADC1_Channel_Handler.SingleDiff=ADC_SINGLE_ENDED;                                                       //单边采集
          ADC1_Channel_Handler.OffsetNumber=ADC_OFFSET_NONE;
          ADC1_Channel_Handler.Offset=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ADC1_Channel_Handler);                    //通道配置

    //ADC1-Channel-3
                ADC1_Channel_Handler.Channel=3;                                                //通道 PA6
    ADC1_Channel_Handler.Rank=ADC_REGULAR_RANK_3;                                  //序列3
    ADC1_Channel_Handler.SamplingTime=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采样周期
          ADC1_Channel_Handler.SingleDiff=ADC_SINGLE_ENDED;                                                       //单边采集
          ADC1_Channel_Handler.OffsetNumber=ADC_OFFSET_NONE;
          ADC1_Channel_Handler.Offset=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ADC1_Channel_Handler);                    //通道配置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1_Handler,ADC_CALIB_OFFSET,ADC_SINGLE_ENDED);  //ADC校准
}

void ADC3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3_Channel_Handler;                                   //ADC2通道配置句柄

          //ADC2初始化
    ADC3_Handler.Instance=ADC3;

          HAL_ADC_DeInit(&ADC3_Handler);

    ADC3_Handler.Init.ClockPrescaler=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同步时钟 不能打开ADC2的校准
    ADC3_Handler.Init.Resolution=ADC_RESOLUTION_16B;                               //16位模式
    ADC3_Handler.Init.ScanConvMode=ENABLE;                                         //扫描模式
    ADC3_Handler.Init.EOCSelection=ADC_EOC_SINGLE_CONV;                            //EOC全部转换完成进入中断
          ADC3_Handler.Init.LowPowerAutoWait=DISABLE;                                                                   //自动低功耗关闭
    ADC3_Handler.Init.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关闭连续转换
    ADC3_Handler.Init.NbrOfConversion=3;                                           //3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ADC3_Handler.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
    ADC3_Handler.Init.NbrOfDiscConversion=0;                                       //不连续采样通道数为0
    ADC3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_T1_CC2;                    //定时器触发 TIME3-CH4
    ADC3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Edg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外部上升沿触发
          ADC3_Handler.Init.BoostMode=ENABLE;                                                                                       //BOOT模式使能 时钟高于20MHz时 必须使能此位
          ADC3_Handler.Init.Overrun=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有新的数据的后直接覆盖掉旧数据
          ADC3_Handler.Init.OversamplingMode=DISABLE;                                                                   //过采样关闭
          ADC3_Handler.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    //DMA循环接受数据

    HAL_ADC_Init(&ADC3_Handler);                                                   //初始化

    //ADC3-Channel-2
                ADC3_Channel_Handler.Channel=2;                                                //通道 PF9
    ADC3_Channel_Handler.Rank=ADC_REGULAR_RANK_1;                                  //序列1
    ADC3_Channel_Handler.SamplingTime=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采样周期
          ADC3_Channel_Handler.SingleDiff=ADC_SINGLE_ENDED;                                                       //单边采集
          ADC3_Channel_Handler.OffsetNumber=ADC_OFFSET_NONE;
          ADC3_Channel_Handler.Offset=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3_Handler,&ADC3_Channel_Handler);                    //通道配置

    //ADC3-Channel-7
                ADC3_Channel_Handler.Channel=7;                                                //通道 PF8
    ADC3_Channel_Handler.Rank=ADC_REGULAR_RANK_2;                                  //序列2
    ADC3_Channel_Handler.SamplingTime=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采样周期
          ADC3_Channel_Handler.SingleDiff=ADC_SINGLE_ENDED;                                                       //单边采集
          ADC3_Channel_Handler.OffsetNumber=ADC_OFFSET_NONE;
          ADC3_Channel_Handler.Offset=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3_Handler,&ADC3_Channel_Handler);                    //通道配置

    //ADC3-Channel-3
                ADC3_Channel_Handler.Channel=3;                                                //通道 PF7
    ADC3_Channel_Handler.Rank=ADC_REGULAR_RANK_3;                                  //序列3
    ADC3_Channel_Handler.SamplingTime=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采样周期
          ADC3_Channel_Handler.SingleDiff=ADC_SINGLE_ENDED;                                                       //单边采集
          ADC3_Channel_Handler.OffsetNumber=ADC_OFFSET_NONE;
          ADC3_Channel_Handler.Offset=0;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3_Handler,&ADC3_Channel_Handler);                    //通道配置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3_Handler,ADC_CALIB_OFFSET,ADC_SINGLE_ENDED);  //ADC校准
}

//ADC底层驱动 引脚配置、时钟使能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GPIO句柄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                                                                            //使能ADC1/2时钟
    __HAL_RCC_ADC3_CLK_ENABLE();                                                                            //使能ADC1/2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开启GPIOC时钟
          __HAL_RCC_ADC_CONFIG(RCC_ADCCLKSOURCE_CLKP);                                                             //ADC外设时钟选择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5|GPIO_PIN_6;                                   //PA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NALOG;                                                                      //模拟
    GPIO_Initure.Pull=GPIO_NOPULL;                                                                           //不带上下拉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PF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NALOG;                                                                      //模拟
    GPIO_Initure.Pull=GPIO_NOPULL;                                                                           //不带上下拉

    HAL_GPIO_Init(GPIOF,&GPIO_Initure);
}

void ADC_Init(void)
{
                ADC1_Init();
                ADC3_Init();
}

DMA:

DMA_HandleTypeDef  DMA1_Stream0_Handler;                                      //DMA句柄
DMA_HandleTypeDef  DMA1_Stream1_Handler;                                      //DMA句柄

void DMA1_Stream0_Init(void)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DMA1时钟使能

    //DMA1-Stream0
    DMA1_Stream0_Handler.Instance=DMA1_Stream0;                               //数据流选择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Request=DMA_REQUEST_ADC1;                                                //ADC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Direction=DMA_PERIPH_TO_MEMORY;                 //外设到储存器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PeriphInc=DMA_PINC_DISABLE;                     //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MemInc=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Periph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设数据长度:16位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Mem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Mode=DMA_CIRCULAR;                              //循环接受模式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                     //高等优先级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FIFOMode=DMA_FIFOMODE_DISABLE;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FIFOThreshold=DMA_FIFO_THRESHOLD_FULL;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MemBurst=DMA_MBURST_SINGLE;                     //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DMA1_Stream0_Handler.Init.PeriphBurst=DMA_P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初始化
          HAL_DMA_DeInit(&DMA1_Stream0_Handler);
    HAL_DMA_Init(&DMA1_Stream0_Handler);

                __HAL_LINKDMA(&ADC1_Handler,DMA_Handle,DMA1_Stream0_Handler);             //将DMA与ADC1联系起来(发送DMA)

                //开启中断 设置优先级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0_IRQn);

}

void DMA1_Stream1_Init(void)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DMA1时钟使能

    //DMA1-Stream1
    DMA1_Stream1_Handler.Instance=DMA1_Stream1;                               //数据流选择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Request=DMA_REQUEST_ADC3;                                                //ADC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Direction=DMA_PERIPH_TO_MEMORY;                 //外设到储存器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PeriphInc=DMA_PINC_DISABLE;                     //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MemInc=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Periph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设数据长度:16位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Mem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Mode=DMA_CIRCULAR;                              //循环接受模式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                     //高等优先级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FIFOMode=DMA_FIFOMODE_DISABLE;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FIFOThreshold=DMA_FIFO_THRESHOLD_FULL;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MemBurst=DMA_MBURST_SINGLE;                     //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DMA1_Stream1_Handler.Init.PeriphBurst=DMA_P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初始化
          HAL_DMA_DeInit(&DMA1_Stream1_Handler);
    HAL_DMA_Init(&DMA1_Stream1_Handler);

                __HAL_LINKDMA(&ADC3_Handler,DMA_Handle,DMA1_Stream1_Handler);             //将DMA与ADC1联系起来(发送DMA)

                //开启中断 设置优先级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 0, 1);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
}

void DMA_Init(void)
{
    DMA1_Stream0_Init();
    DMA1_Stream1_Init();
}

TIM_HandleTypeDef TIM1_Handler = {0};                                                                                                    //定时器句柄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TIM1 PWM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TIM1_Handler.Instance=TIM1;                                                                                                    //定时器1

    TIM1_Handler.Init.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1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1_Handler.Init.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1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1_Handler.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1_Handler.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HAL_TIM_PWM_Init(&TIM1_Handler);                                                                                               //初始化PWM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2 = TIM_TRGO2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TIM1_Handler, &sMasterConfig);

    sConfig.OCMode=TIM_OCMODE_PWM1;                                                                                                    //模式选择PWM1
          sConfig.Pulse=arr/2;                                                                                                    //设置比较值,此值用来确定占空比,默认比较值为自动重装载值的一半,即占空比为50%
    sConfig.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1_Handler,&sConfig,TIM_CHANNEL_1);                     //配置TIM1通道1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1_Handler,&sConfig,TIM_CHANNEL_2);               //配置TIM1通道2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State = TIM_BREAK2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Polarity = TIM_BREAK2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TIM1_Handler, &sBreakDeadTimeConfig);

                HAL_TIM_PWM_Start(&TIM1_Handler,TIM_CHANNEL_1);                                                                  //开启PWM通道1
    HAL_TIM_PWM_Start(&TIM1_Handler,TIM_CHANNEL_2);                                                                  //开启PWM通道2
}

//定时器底层驱动 时钟使能、引脚配置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使能定时器1时钟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开启GPIOE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9 | GPIO_PIN_11;       //PE9、PE1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完输出
    GPIO_Ini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1_TIM1;                   //复用为TIM1

    HAL_GPIO_Init(GPIOE,&GPIO_Initure);
}

网友A:
代码有点多,建议把你的代码归置归置,否则阅读的略辛苦。

当前发现DMA中断处理不合理,建议先把你中断里面的这个处理先删掉。

Acceleration[0] = (float)(ADC1_DMA_Buf[0] * 3.3 / 65536);

                        Speed[0] = (float)(ADC1_DMA_Buf[1] * 3.3 / 65536);

                        Displacement[0] = (float)(ADC1_DMA_Buf[2] * 3.3 / 65536);

                        sprintf((char*)Acceleration_String_1,"Acceleration:%10.3lf",Acceleration[0]);
                        sprintf((char*)Speed_String_1,"Speed:%10.3lf",Speed[0]);
                        sprintf((char*)Displacement_String_1,"Displacement:%10.3lf",Displacement[0]);

                        LCD_ShowString(10,40,1023,32,32,Acceleration_String_1);
                        LCD_ShowString(10,80,1023,32,32,Speed_String_1);
                        LCD_ShowString(10,120,1023,32,32,Displacement_String_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有点多,建议把你的代码归置归置,否则阅读的略辛苦。

当前发现DMA中断处理不合理,建议先把你中断 ...

啊!不好意思,是有些乱,我把两个中断的内容都删了,每个中断里面点一个灯,也是这样的结果,只能进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不好意思,是有些乱,我把两个中断的内容都删了,每个中断里面点一个灯,也是这样的结果,只能进一个 ...

其它的地方看着略辛苦,看看坛友谁有时间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