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周报] 《安富莱嵌入式周报》第246期:2021.12.27--2022.01.02

楼主(2022-01-04):
视频版:

1、2022将是一个视频年

今年将开始多做些技术视频分享。

(1)以后发布技术帖子,在文档说明的基础上,能做视频的都将分享视频。
(2)STM32H7的BSP驱动视频教程开始制作, 以往做视频教程都喜欢做个PPT,这次改变下套路,视频教程中直接用官方的数据手册,参考手册,勘误手册等,这样的话更贴近实际应用。
(3)开启的RTOS视频教程将以ThreadX全家桶教程为主,辅助其它RTOS做对比,方便系统学习。

这么多年下来,文档教程已经写了很多了:

2、世界上“第一台光学示波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6-021-00924-6

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Nature Photonics(自然光子学)杂志上发论文实现了一种光脉冲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波峰波谷。实时分辨率可以做到亚飞秒(10的负16次方)

当前高速的数字示波器典型代表就是力科的 LabMaster 10-100Zi ,带宽100GHz、最高采样率240GS/s、最高可分析存储深度1536Mpts

3、电子管打造CPU

最早作者打造了555定时器:

https://hackaday.com/2021/03/28/should-have-used-a-vacuum-tube-555/

里面有视频详细介绍设计过程:

下面半年又设计了一款1bit的CPU:
https://hackaday.com/2021/12/27/single-bit-computer-from-vacuum-tubes/

拓展阅读:
又一位纯手工打造CPU的牛人,并汇编实现类Unix系统,支持文件系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72

4、KEIL Studio介绍文档

5、 IAR的flashloader设计文档和调试方法

Debugging a Custom Flash Loader | IAR Systems

6、国产模拟芯片厂家3PAEK思瑞浦推出可调延迟时间的复位芯片TPV8308/TPV8348

http://www.3peakic.com.cn/

在电源电压跌落至系统无法稳定工作之前,复位芯片能够提前进行控制或者警告系统,便于系统进入一个安全的状态。

7、2021年17家半导体公司营收超过100亿美元

https://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17-Semiconductor-Companies-Forecast-To-Have-100-Billion-In-Sales-This-Year/

TOP10里面基本都是做手机和电脑相关器件开发的,TI凭借强劲的模拟器器件这些年也一直都在前10。

2020年一季度的时候华为海思也进入过TOP10。如果不是被限制,发展到今年,华为海思绝对势不可挡。

8、DSP知识普及书籍,含PDF下载,中英文两版

之前的时候为大家分享了英文版,坛友帮忙分享了中文版,再次为大家分享下:

http://www.dspguide.com/

书籍:

目录:

9、第3版emWin6.x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始同步更新应用设计

新年新开始,后面更新章节都结合下硬件使用来做更有意思,比如做文本控件,做个温度显示,光照显示,湿度显示等,这样感觉更有意义。

又listview控件,做个串口数据打印滚动展示什么的。

当前已经开始做摄像头应用章节,emWin6.x的已经做好,开始做GUIX的相应章节教程中,本周分享给大家。

10、V5, V6和V7的ThreadX NetXDUO网络教程发布UDP章节

更新第10章和第11章UDP章节
新增例子:Vx-2404_ThreadX NetXDUO UDP

论坛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19

目录:

下次更新开始研究加密组件:

11、H7-TOOL本周进展

本周更新的内容比较多。

H7-TOOL详细介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在目前TOOL硬件基础上实现1拖16
因为客户的CPU板子为3*4拼版,需要1拖12烧录器同时烧录。
为此设计了一个1拖16的转接板,让现有的TOOL实现1拖16烧录

高级脚本配置:

H7-TOOL发布V2.11, RTT增加搜索范围, 脱机烧录增加华大, 雅特力, 航顺,复旦微和nRF51新型号, 一键下载, HEX分段等

1、APP固件升级至V2.11,上位机软件升级至V2.11,BOOT固件未升级。
2、串口示波器增加波形名字标签,可修改保存,比如LUA小程序波形,串口打印,RTT打印,CAN解码器都可以修改标签。
3、RTT功能增加自定义范围检索和速度配置功能。
4、TOOL截图功能增加四个方向切换。
5、可以屏蔽用不到的功能图标。
6、增加一键下载功能(生成配置文件+传送到TOOL+执行1次烧录)。
7、载入HEX文件时,可自动拆分跨距较大的多分段文件,并自动选择缺省算法。
8、在"读芯片"页面可生成指定长度的bin文件(全00,全55,全FF,递增整数等)。
9、H7-TOOL的SPI控制器增加AD7606支持,支持8通道同步采样,16bit分辨率,正负10V测量范围。
10、H7-TOOL的LUA程序界面增加行序号展示,调试LUA小程序时,可以方便的提示行错误。
11、新增如下型号:
     - 华大 HC32L110C6PA
     - NRF51系列 NRF51822-QFAC
     - 雅特立 AT32F435CGT7、AT32F437RMT7
     - 航顺 HK32F030、HK32F030M、HK32F103系列
     - 复旦微 FM33LC023N
     - 修正 STM32H7A, H7B系列烧录问题(重做了FLM文件)
     - 升级了STM32G0xxx系列,开放了OB区修改功能
     - ST芯片中增加外部SPI FLASH的FLM文件,仅V5, V6, V7开发板用
     - 苏州国芯更名为国芯科技, 并添加读取芯片型号功能,可实现UID加密功能

12、更多更新请看本次更新记录。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1.1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因为关闭了WiFi模块内部上电自动重连功能,由程序控制接入WiFi热点,所以升级完毕后需要大家更新下WiFi密码。

(3)为了保证TOOL固件和上位机版本一致,增加了上位机打开时的检查功能:

2、串口示波器增加波形名字标签,可修改保存

功能:
- 鼠标右键可打开和关闭波形名字窗口
- 波形名字可手动编辑
- 硬件串口打印支持修改波形名字
- lua小程序支持修改波形名字
- RTT打印支持修改波形名字
- CAN解码器和UART解码器支持修改波形名字

【lua小程序用法】
print_wave("WaveName=\"温度1\",\"温度2\",\"温度3\",\"温度4\",\"温度5\"")

【单片机串口C程序用法】
将字符串打印到串口
printf("WaveName=\”温度1\",\"温度2\"\r\n");

【单片机RTT打印程序用法】
SEGGER_RTT_printf(0, "WaveName=\"温度1\",\"温度2\"\r\n");

【串口解码器,CAN解码器用法】
修改解码器lua文件,开头添加全局变量.
WaveName1 = "室内温度"
WaveName2 = "室外温度"

3、H7-TOOL的RTT功能增加自定义范围检索和速度配置功能

4、TOOL截图支持四个方向切换的

5、LUA小程序增加前缀序号

比如下面的代码第9行错误,调试运行的时候就可以方便的提示所在行错误。

6、H7-TOOL可以屏蔽用不到的功能图标

7、增加一键下载

增加一键下载功能(生成配置文件+传送到TOOL+执行1次烧录)

8、 载入HEX文件时,可自动拆分跨距较大的多分段文件,并自动选择缺省算法

详细操作说明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248

视频:

动图:

9、H7-TOOL的SPI控制器驱动AD7606,8通道,正负10V,16bit同步采样操作说明,含视频展示

详细操作说明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292

视频:

10、在"读芯片"页面可生成指定长度的bin文件(全00,全55,全FF,递增整数等)

11、脱机烧录

新增华大HC32L110C6PA :

新增nRF51系列:

新增雅特力新出288MHz主频M4内核AT32F435,AT32F437支持:

新增航顺 HK32F0XX、HK32F030M、HK32F1XX系列

新增复旦微 FM33LC023N

当前支持的脱机烧录型号:

----------------------------------------------------------------------------
发布日期: 2021-12-30
PC软件版本: V2.1.1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11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1.1
1. CAN助手增加参数保存功能
2. 解决CAN助手死机问题
3. 解决RTTViewer死机问题
4. 修改记录页面增加日志(用于排查软件异常)

【APP固件】V2.11
1. 解决CAN助手死机问题
2、脱机烧录屏蔽RESET和START端口的初始化,修改为由lua根据转接板来配置

----------------------------------------------------------------------------
发布日期: 2021-12-28
PC软件版本: V2.1.0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10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1.0
1. 脱机烧录
        - 一键下载功能(生成配置文件+传送到TOOL+执行1次烧录)
        - 载入HEX文件时,可自动拆分跨距较大的多分段文件,并自动选择缺省算法
        - 在"读芯片"页面可生成指定长度的bin文件(全00,全55,全FF,递增整数等)
        - 新增如下型号:
                - 华大 HC32L110C6PA
                - NRF51系列 NRF51822-QFAC
                - 雅特立 AT32F435CGT7、AT32F437RMT7
                - 航顺 HK32F030、HK32F030M、HK32F103系列
                - 复旦微 FM33LC023N
        - 修正 STM32H7A, H7B系列烧录问题(重做了FLM文件)
        - 升级了STM32G0xxx系列,开放了OB区修改功能
        - ST芯片中增加外部SPI FLASH的FLM文件,仅V5, V6, V7开发板用
        - 苏州国芯更名为国芯科技, 并添加读取芯片型号功能,可实现UID加密功能
2.检测到低版本弹窗提示升级
3. CAN助手
  - 取消none文件,改为使能控制
4. 截屏功能,支持横屏模式
5. 主界面图标可屏蔽
6. 更新EMMC文件时,弹窗提示是否更新

【APP固件】V2.1.0
1. ADC采集功能优化,当DAC功能使能时,ADC波形采集增加过滤功能,滤除异常毛刺。
   修改的函数为 void DSO_LockWave(void)
2. swd_transfer_retry() 一直 DAP_TRANSFER_WAIT 增加循环等待次数
3、osRtxErrorNotify() 内部死机, 已屏蔽 osRtxErrorTimerQueueOverflow 原因
   - RTX_Config.h  #define OS_TIMER_CB_QUEUE           256 // 8
3. 脱机烧录.
  - error_t target_flash_program_page, 写入数据小于page,并且起始地址不是page首地址时有bug
  - 增加通过FLM文件读MCU序号功能
  - 解决航顺HK32写选项字的bug(航顺的FLM写选项字按2字节page写入, 需要循环多次)
4. 修正 lua显示接口API.
        - lcd_disp_label(x, y, h, w, str, align,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 c函数DispLabelRound() 函数内部X坐标和宽度修正bug。会覆盖边框。
5. 串口助手MODBUS从机,打开显示发送帧后会循环解码发送,已解决
6. LUA FLM接口文件,实现读国芯单片机的SN

----------------------------------------------------------------------------
发布日期: 2021-11-28
PC软件版本: V2.0.9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09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0.9
1. 脱机烧录
  - 解决BUG: 烧写美仁半导体的 MRF88001D1 时, 特定长度的数据文件已经烧录成功但校验错误(V2.05引入的问题)
  - FLM中无EraseChip函数的,按照扇区擦除来执行 (MRF88001D1的FLM无EraseChip函数)
  - 升级STM32G0xx系列,增加STM32G050, STM32G051, STM32G061,STM32G0B0, STM32G0B1, STM32G0C1
  - 数据文件路径仅记录一个,不必分别记录10个。
  - 增加"器件"下拉框的宽度, 解决STM32L4xx型号过长不能完整显示的问题
  - 输出文件夹调整为2行显示
  - 增加文件管理页面,可同步和备份User文件夹
2. CAN功能
  - CAN永久发送状态可通过界面"终止发送"按钮退出,启动CAN助手和退出CAN助手也可终止发送
  - 解决以太网连接方式不显示数据的问题(未识别APP版本号导致)
  - 解决第1行无法复制到剪切板的bug
  - CAN解码器增加波形输出功能,支持监视6个数据节点
3. UART串口助手
  - 支持打印Tab('\t'), 8字节对齐
  - 解决信息窗口RX1和RX2数据未更新的bug
  - HID串口格式校验位支持MARK和SPACE (CDC虚拟串口不支持)
  - 支持设置数据位(6-8)和停止位(1,1.5,2)
  - 串口示波器,支持通道空数据 "1,2,,5"
  - 修正Modbus从机的bug(寄存器数值读回异常)
  - 显示PC发送数据时,*换为[Tx]
  - 解码器增加波形输出功能
4. RTTViewer
   - 解决第1行无法复制到剪切板的bug
         -增加搜索内存块
    {0x20000000, 0x20000},  /* 128K */
    {0x24000000, 0x80000},  /* 512K */
    {0x30000000, 0x40000},  /* 256K */
    {0x1fff8000, 0x08000},  /* 32K  - HC32F460 */
    {0x10000000, 0x40000},  /* 256K - LPC1700 */
    {0x08000000, 0x40000},  /* 256K - cypress */
5. lua
  - 增加串口波形按钮
  - 增加终止Lua按钮
  - 输入窗口标题更改简化
  - 增加文件管理,用于将lua文件夹同步到TOOL上
6. 系统设置
  - 恢复局域网搜索。优化功能,读回的IP地址为动态IP, 自动区分WIFI和RJ45网口。
  - 模拟量校准功能, USB电压和外部电源页面中增加缺省值按钮
  - 固件升级功能还原为单独升级,和EMMC升级分开。因为有时无需升级数据文件。
  - 更细EMMC文件时,弹框让用户确认
7. 截屏功能升级,采用图片压缩技术提高刷新速度, 更改了通信协议
8. 为解决关闭弹窗问题,关闭程序时先隐藏窗口,保存参数,最后用taskkill杀掉进程(效果待跟踪)
9. 修改记录页面增加待定功能
10.记忆主窗口大小并增加菜单-恢复缺省窗口大小.

【App固件】V2.09
1. 2.0寸横屏界面改进
        -界面00,TVCC,POWER文本框居中
        -脉冲测量、数控电源等界面,椭圆数据框展宽
        -模拟信号发生器界面
        -DAP-LINK界面
        -DS18B20界面
2. 串口助手
        - GB2312发送时,第2行对齐时间戳。并修正换行的bug
        - 支持打印Tab('\t'), 8字节对齐
        - 串口格式校验位支持MARK和SPACE, 软件支持 SostMarkSpace
3. Lua小程序
        - 6个按钮实现动态添加, 减小按钮高度,增大打印区窗口可显示更多内容
        - PC联机下载时,如果TOOL在Lua界面,则自动重新加载按钮
4. CAN连续发送退出,通过PC按钮退出。无需长按
5. 复位指令执行直接在Modbus解析中执行,避免IF任务死机无法执行
6. 参数修改界面, 大数据修改提示停留操作1秒后长按C可退出
7. PC联机烧录时可选择烧录模式。入口: "执行烧录"按钮鼠标右键菜单
8. 系统设置中关于界面, 增加主板型号参数
9. 复位打印RTC, 方便跟踪代码
10. 取消竖屏交换S,C键的功能(V2.06针对2.0寸屏引入的).
11. 脱机编程完毕,硬件复位保持期间发送软件复位指令,调整发送时刻
12.【bug】
  - 修正 wifi_task(void)函数bug,  ESP32_ReadLineNoWait()需要全局变量。
  - ESP32_ATGMR(gmr); char gmr[128];  /* 缓冲区不足,会溢出 */
  - DAP_Config.h reset口线配置由OD模式改为INPUT模式, 不执行RESET口线设置1的动作
    __STATIC_INLINE void PORT_SWD_SETUP (void). reset口线配置为OD模式是错误的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nRESET_OUT (uint32_t bit) { 删除软件复位指令,放到DAP请求中去做
          static uint32_t DAP_SWJ_Pins(const uint8_t *request, uint8_t *response)
  - Lua语法错误唱过128字节时,字符串缓冲区溢出,导致LCD不能刷屏
  - modbus_write_float  LUA API 函数形参bug,不支持浮点传递参数
  - wifi_if.c文件, static int32_t s_rx_ok_time 改为文件级全局变量, 用于10秒周期的WiFi看门狗

【Boot固件】V2.04 无变化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太强了,这么晚还在肝周报

网友A:
硬汉哥,脱机烧录有考虑增加个ESP系列吗?ESP8266和ESP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脱机烧录有考虑增加个ESP系列吗?ESP8266和ESP32。

用他们的那个AT协议方式升级吗

网友:
辛苦了,电子管打造CPU很有意思

网友:
DSP翻译的帖子呢

楼主:
第8条消息,中文名的PDF文档就是。

网友:
看起来不知道哪个脑残产品经理在主推keil cloud。 你敢把你的身家性命的项目,代码放云上吗?   哪怕是代码可以本地,编译器只能网络,就这国情谁敢用起来?

网友B:
H7-TOOLS有规划逻辑分析仪功能吗?这个用来分析一些协议还是很方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TOOLS有规划逻辑分析仪功能吗?这个用来分析一些协议还是很方便的呢

看后面时间安排,有精力了规划下。

网友:
老师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