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分散加载sct文件语法疑问 *.lib (+RO-CODE)

楼主(2022-01-04):
使用语句“bsp_led.o”可以选择bsp_led.o 文件,使用语句“*.o”可以选择所有o 文件,使用“*.lib”可以选择所有lib 文件,
但是使用"bsp_led.lib"无法选择bsp_led.lib文件??

例子1:
RW_DATA_SRAM3 0x20080000 0x00020000
{
    touchgfx_core.lib (+RO-CODE)
}

例子2:
RW_DATA_SRAM3 0x20080000 0x00020000
{
    *.lib (+RO-CODE)
}

使用例子1的语法, 无法指定touchgfx_core.lib文件的代码放置在指定SRAM地址运行;
例子2的语法可以把所有.lib文件的代码放置到指定SRAM地址运行;

我想指定某个xxxx.lib文件, 请问要怎样的语法呢?
硬汉哥关于.sct文件的讲解很少, 基本都是用keil配置选项来生产sct文件, 但是这样配置灵活性还是低了点, 求助.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记录下:

RW_DATA_SRAM3 0x20080000 0x00020000
{
    *touchgfx_core.lib (+RO-CODE)
}

touchgfx_core.lib文件要带上完整路径, 或者用*省略路径信息.

参考文档<分散加载文件浅释.pdf>  第8页

网友:
这个其实有个方便的参考方法,就是在MDK分组里面右击option设置下,看MDK生成的sct文件的配置方法,然后我们也同样的配置方法使用。

网友:
这个实例看完应该能明白:https://www.keil.com/support/man ... ge13620659745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