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AD采集交流电 用定时器中断采集,每次都是随机采集的256个点,fft后相位不同,这个怎么让相位不变呢

楼主(2022-01-04):
stm32f103AD采集交流电  用定时器中断采集,每次都是随机采集的256个点,fft后相位不同,这个怎么让相位不变呢

网友:
固定你的触发采样位置,然后配合适当的修正才会准。

网友A:
256点 是整个周期?

网友:
比如在过零点触发开始采样,总之要固定一个初始相位,不然肯定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点 是整个周期?

两个周期 1周期128个点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采样3个周波,寻找过零点提取2个周波,这样相位就一致了。要实时采样判可能比较复杂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采样3个周波,寻找过零点提取2个周波,这样相位就一致了。要实时采样判可能比较复杂

怎么样才能采集3个周期呢?过零点是怎么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