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使用RL-TCPnet V7.X的函数netTCP_Connect反复重连服务器端,可以在前面调用下netTCP_Abort,保证每次都可以正常重连

楼主(2022-01-04):
  1. /*
  2. *********************************************************************************************************
  3. *
  4. *        模块名称 : TCPnet网络协议栈测试
  5. *        文件名称 : app_tcpnet_lib.c
  6. *        版    本 : V1.0
  7. *        说    明 : 测试的功能说明
  8. *              1. 强烈推荐将网线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面测试,因为已经使能了DHCP,可以自动获取IP地址。
  9. *              2. 客户端的例子相比服务器的例子稍麻烦些,因为客户端的例子需要用户知道电脑端IP和端口号。
  10. *                 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IP和端口号的宏定义,这个配置在文件app_tcpnet_lib.c开头,测试的时
  11. *                 候板子要连接这个IP和端口(下面是默认配置,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配置,如果不会配置,
  12. *                 看本例程对应的教程即可):
  13. *                 #define IP1            192
  14. *                 #define IP2            168
  15. *                 #define IP3            1
  16. *                 #define IP4            2
  17. *                 #define PORT_NUM       1001
  18. *              3. 创建了一个TCP Client,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
  19. *                 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本地端口被设置为1024。
  20. *              4.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Server连接此客户端。
  21. *              5. 按键K1按下,发送8字节的数据给TCP Server。
  22. *              6. 按键K2按下,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给TCP Server。
  23. *              7. 按键K3按下,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Server。
  24. *              8、摇杆OK键按下,连接远程服务器。
  25. *
  26. *        修改记录 :
  27.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28. *                V1.0    2020-01-09   Eric2013     首发
  29. *
  30. *        Copyright (C), 2019-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31. *
  32. *********************************************************************************************************
  33. */
  34. #include "includes.h"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1
        #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debug(...)
#endif

/*
*********************************************************************************************************
*                                  宏定义,远程服务器的IP和端口
*********************************************************************************************************
*/
/* 要访问的远程服务器IP和端口配置,也就是电脑端调试助手设置的IP和端口号 */
#define IP1            192
#define IP2            168
#define IP3            28
#define IP4            146

#define PORT_NUM         1001

/* 这个是本地端口 */
#define LocalPort_NUM    1024

/*
*********************************************************************************************************
*                                             变量
*********************************************************************************************************
*/
NET_ADDR4 addr = { NET_ADDR_IP4, PORT_NUM, IP1,IP2,IP3,IP4};
int32_t tcp_sock;

/* TCPnet API的返回值 */
static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netBusy: Process is busy",
        "netError: Unspecified error",
        "netInvalidParameter: Invalid parameter specified",
        "netWrongState: Wrong state error",
        "netDriverError: Driver error",
        "netServerError: Server error",
        "netAuthenticationFailed: User authentication failed",
        "netDnsResolverError: DNS host resolver failed",
        "netFileError: File not found or file r/w error",
        "netTimeout: Operation timeout",
};

/*
*********************************************************************************************************
*        函 数 名: tcp_cb_client
*        功能说明: TCP Socket的回调函数
*        形    参: socket  句柄
*             event   事件类型
*             addr    NET_ADDR类型变量,记录IP地址,端口号。
*             buf     ptr指向的缓冲区记录着接收到的TCP数据。
*             len     记录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返 回 值:
*********************************************************************************************************
*/
extern osThreadId_t ThreadIdTaskMsgPro;
uint32_t tcp_cb_client (int32_t socket, netTCP_Event event,
                        const NET_ADDR *addr,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switch (event)
        {
                /*
                        远程客户端连接消息
                    1、数组ptr存储远程设备的IP地址,par中存储端口号。
                    2、返回数值1允许连接,返回数值0禁止连接。
                */
                case netTCP_EventConnect:
                        return (1);

                /* Socket远程连接已经建立 */
                case netTCP_EventEstablished:
                        printf_debug("Socket is connected to remote peer\r\n");
                        break;

                /* 连接断开 */
                case netTCP_EventClosed:
                        osThreadFlagsSet(ThreadIdTaskMsgPro, KEY4_BIT3);
                        printf_debug("Connection has been closed\r\n");
                        break;

                /* 连接终止 */
                case netTCP_EventAborted:
                        break;

                /* 发送的数据收到远程设备应答 */
                case netTCP_EventACK:
                        break;

                /* 接收到TCP数据帧,ptr指向数据地址,par记录数据长度,单位字节 */
                case netTCP_EventData:
                        printf_debug("Data length = %d\r\n", len);
                        printf ("%.*s\r\n",len, buf);
                        break;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TCPnetTest
*        功能说明: TCPne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CPnetTest(void)
{
        int32_t iCount;
        uint8_t *sendbuf;
        uint32_t maxlen;
        netStatus res;
        const uint16_t usMaxBlockTime = 2;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EvtFlag;

        tcp_sock = netTCP_GetSocket (tcp_cb_client);

        if (tcp_sock > 0)
        {
                /* 使能TCP_TYPE_KEEP_ALIVE,会一直保持连接 */
                netTCP_SetOption (tcp_sock, netTCP_OptionKeepAlive, 1);
        }

        while (1)
        {

                EvtFlag = osThreadFlagsWait(0x0000000FU, osFlagsWaitAny, usMaxBlockTime);

                /* 按键消息的处理 */
                switch (EvtFlag)
                {
                        /* 接收到K1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8字节数据 */
                        case KEY1_BIT0:
                                iCount = 8;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do
                                        {
                                                if(netTCP_SendReady(tcp_sock) == true )
                                                {
                                                        maxlen  = netTCP_GetMaxSegmentSize (tcp_sock);

                                                        iCount -= maxlen;

                                                        if(iCount < 0)
                                                        {
                                                                /* 这么计算没问题的 */
                                                                maxlen = iCount + maxlen;
                                                        }

                                                        sendbuf = netTCP_GetBuffer (maxlen);
                                                        sendbuf[0] = '1';
                                                        sendbuf[1] = '2';
                                                        sendbuf[2] = '3';
                                                        sendbuf[3] = '4';
                                                        sendbuf[4] = '5';
                                                        sendbuf[5] = '6';
                                                        sendbuf[6] = '7';
                                                        sendbuf[7] = '8';

                                                        /*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
                                                        netTCP_Send (tcp_sock, sendbuf, maxlen);
                                                }

                                        }while(iCount > 0);
                                }
                                break;

                        /* 接收到K2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1024字节的数据 */
                        case KEY2_BIT1:
                                iCount = 1024;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do
                                        {
                                                if(netTCP_SendReady(tcp_sock) == true )
                                                {
                                                        maxlen  = netTCP_GetMaxSegmentSize (tcp_sock);

                                                        iCount -= maxlen;

                                                        if(iCount < 0)
                                                        {
                                                                /* 这么计算没问题的 */
                                                                maxlen = iCount + maxlen;
                                                        }

                                                        sendbuf = netTCP_GetBuffer (maxlen);
                                                        sendbuf[0] = '1';
                                                        sendbuf[1] = '2';
                                                        sendbuf[2] = '3';
                                                        sendbuf[3] = '4';
                                                        sendbuf[4] = '5';
                                                        sendbuf[5] = '6';
                                                        sendbuf[6] = '7';
                                                        sendbuf[7] = '8';

                                                        /*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
                                                        netTCP_Send (tcp_sock, sendbuf, maxlen);
                                                }

                                        }while(iCount > 0);
                                }
                                break;

                        /* 接收到K3键按下,给远程TCP客户端发送5MB数据 */
                        case KEY3_BIT2:
                                iCount = 5*1024*1024;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do
                                        {
                                                if(netTCP_SendReady(tcp_sock) == true )
                                                {
                                                        maxlen  = netTCP_GetMaxSegmentSize (tcp_sock);

                                                        iCount -= maxlen;

                                                        if(iCount < 0)
                                                        {
                                                                /* 这么计算没问题的 */
                                                                maxlen = iCount + maxlen;
                                                        }

                                                        sendbuf = netTCP_GetBuffer (maxlen);
                                                        sendbuf[0] = '1';
                                                        sendbuf[1] = '2';
                                                        sendbuf[2] = '3';
                                                        sendbuf[3] = '4';
                                                        sendbuf[4] = '5';
                                                        sendbuf[5] = '6';
                                                        sendbuf[6] = '7';
                                                        sendbuf[7] = '8';

                                                        /* 必须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 */
                                                        netTCP_Send (tcp_sock, sendbuf, maxlen);
                                                }

                                        }while(iCount > 0);
                                }
                                break;

                        /* 接收到摇杆OK键按下,连接远程服务器 */
                        case KEY4_BIT3:
                                if (tcp_sock > 0)
                                {
                                        if(netTCP_GetState(tcp_sock)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netTCP_Abort(tcp_sock);
                                                res = netTCP_Connect (tcp_sock, (NET_ADDR *)&addr, LocalPort_NUM);
                                                printf_debug("%s\r\n", ReVal_Table[res]);
                                        }
                                }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网友A(2022-11-07):
硬汉哥,电脑端删除连接,或者断开客户端连接,板子端如果为Abort,复位马上能连接上,如果为Closed,复位也连接不上,这两个有啥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电脑端删除连接,或者断开客户端连接,板子端如果为Abort,复位马上能连接上,如果为Closed,复位 ...

就是要abort,不能close,这个精髓测试,我花了半天才测试出来的api

网友B:
请问硬汉 abort 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删除本任务、清理网络再initializ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要abort,不能close,这个精髓测试,我花了半天才测试出来的api

硬汉哥,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晰,您那边理解有偏差;
1,想问一下硬汉哥测试环境是怎样子?电脑<----网线---->板子,是这样子吗?
2、我的测试环境是,电脑<---网线-----交换机-----网线---->板子。
3、操作:我每次在电脑端,不管是《删除客户端连接》,还是《断开客户端连接》,板子端串口都会打印:TCP   connection Closed,而不是TCP connection Abort;即每次板子端都会进入netTCP_EventClosed事件,而不是进入netTCP_EventAborted;
4、以上就是我和硬汉个测试出现的不同之处,不知是啥原因导致,可能是接了交换机的原因(但没有验证过)
5、如果串口打印Abort,板子能立马连接上,如果打印Closed,则需要很久
6、针对Closed这种情况,硬汉哥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硬汉 abort 之后应该怎么处理呢?删除本任务、清理网络再initialize吗?

重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晰,您那边理解有偏差;
1,想问一下硬汉哥测试环境是怎样子?电脑板子,是这 ...

楼主位的是通过路由器或者交换机接外网服务器的实际应用案例,

实际应用中,服务器端有个连接时间限制,超过后自动断开。

断开后,客户端直接下abort后,然后重连就可以及时连接上,如果不加会比较随机,有时候时间很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是通过路由器或者交换机接外网服务器的实际应用案例,

实际应用中,服务器端有个连接时间限制 ...

硬汉哥,问题找到了,只要不重新申请Socket,就没有问题了,一直判断当前连接状态即可
while(1)
		{
			if(netTCP_GetState(SSEI_TCP_Socket) != netTCP_StateESTABLISHED)
			{
				netTCP_Abort(SSEI_TCP_Socket);

				ret = netTCP_Connect (SSEI_TCP_Socket, (NET_ADDR *)&ServerAddr, LOCAL_PORT_NUM);

				Printf_task("%s\r\n", errSSEI_NetRetVal_Table[ret]);
			}

			osDelay(5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问题找到了,只要不重新申请Socket,就没有问题了,一直判断当前连接状态即可
[mw_shl_code=c,t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