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Touchgfx Designer4.18.1使用问题

楼主(2022-01-04):
使用Touchgfx Designer4.18.1 会出现软件卡住不动,只能用资源管理器关掉,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相同情况的或者有没有哪个版本更稳定一点推荐一下

网友A:
操作那个地方的时候会触发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那个地方的时候会触发这个情况。

感谢硬汉哥回复!经常是使用鼠标滑轮查看左侧控件的时候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那个地方的时候会触发这个情况。

软件完全不能点击,右击任务栏可以选择关闭,但是弹出关闭窗口之后又不能点击了,而且资源管理器中显示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完全不能点击,右击任务栏可以选择关闭,但是弹出关闭窗口之后又不能点击了,而且资源管理器中显示正 ...

我最近用了几次4.17,没有出现过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电脑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
使用4.16.1版本,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16版本就出现过了,反馈给ST一直没解决

楼主(2022-02-27):
感谢各位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正如硬汉哥说的,是兼容性问题,电脑缩放设置成100%就没有问题,但是100%缩放字体太小看着难受,在125%缩放下把designer的高DPI缩放替代设置成系统即可

网友:
NXP的GUI GUIDER也有这种现象,似乎是win10若得祸,win7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正如硬汉哥说的,是兼容性问题,电脑缩放设置成100%就没有问题,但是100%缩放字 ...

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TouchGFX Designer在高分屏上展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