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W25Q16,WP管脚我接的是下拉电阻,低电平,示波器测也是一直拉低的,为何还能写入数据?不是低电平只能读不能写吗

楼主(2022-01-04):
W25Q16,WP管脚我接的是下拉电阻,低电平,示波器测也是一直拉低的,为何还能写入数据?不是低电平只能读不能写吗

网友:
这不清楚,没遇到过。

看看是不是跟这个坛友的问题一样:

W25Q256JV整片写保护后无法解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260

网友A:
可以读一下Status Register看一下,QE Bit是不是置位的。如果跑在Quad模式,WP就是普通的SIO2了,不再具有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