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讨论-AD7606快速采样 如何滤除工频干扰

楼主(2022-01-04):
现在用H7驱动AD7606,采样率是200kHz,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50Hz的工频干扰,在做好可靠接地后工频干扰会好一些。请教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处理工频干扰:

1) AD7606部分采用隔离电源?

2)采用软件FFT?

3) 采用硬件带阻滤波?

后两项由于算力和复杂程度估计用不了,大家有啥建议没?

多谢!

网友:
输入用屏蔽线,或者降低输入阻抗

网友A:
H7搞个算法还是很轻松的。

简单些FFT正变换,将50Hz频域范围的幅值全部设置为0,然后FFT逆变换即可。

50Hz滤除有专门的陷波滤波器,也不错。

不过能从硬件上来解决更好。

网友:
陷波器自己做的话比较难,中心频率偏一点效果就差很多,而且电阻电容没法做的的很准确,时间长了器件阻值容值漂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除非买专有的滤波芯片,自己配置。软件上滤波比较好一点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噪声来自哪儿,是信号还是供电导致。如果是信号,换隔离电源也没有用。如果是电源的话估计隔离电源也没用。所以还是得滤波或者屏蔽。如果是信号引入得噪声,没要求得话一个RC网络就行;如果是电源的话,只能屏蔽。当然软件做一个滤波也是可以的。

网友:
建议硬件滤波效果最好,不行才考虑软件滤波

网友C:
之前用过ADC带工频噪声过滤的,美信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噪声来自哪儿,是信号还是供电导致。如果是信号,换隔离电源也没有用。如果是电源的话估计隔离 ...

非常感谢!

昨天做了测试确认,采用干电池供电,干扰稍有变化没有明显改善。这个工频干扰的问题确实解决起来很头疼,不是每次都能复现,能出现的时候就能出现,此时做好接地会有改善。问题有一定偶发性和随机性,目前也是试着在查干扰源,测试下来可能存在多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搞个算法还是很轻松的。

简单些FFT正变换,将50Hz频域范围的幅值全部设置为0,然后FFT逆变换即可。

谢谢版主
因为信号对实时要求很高,5kHz的控制频率,做FFT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ADC带工频噪声过滤的,美信的ADC

具体是哪一款?有几百k的能力吗?

用的AD7606,软件采样是5kHZ,实时要求高滤波只能做几个点,这时候工频干扰就非常敏感了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