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请问 V7开发板同时使用DM9000与DM9612,都做Server最多能连接多少Client

楼主(2022-01-04):
如题,项目需要使用双网口。小弟刚接触以太网,买了V7板子回来学习,想测试下做Server最多能连接Client,有大佬测试过吗?

楼主:
请教基于此模板修改哪里可以实现连接多个Client,目前两个网口只能分别连接一个

楼主:
C:\用户\赵军\桌面

楼主:
多了连接不上

楼主:
早上好呀,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好呀,顶一个

关于这个,其实楼主应该看教程稍微学习下就明白了。

TCP Socket是面向对象的,只能1对1,你创建几个TCP Socket服务器才可以连接几个客户端。

然后回到楼主位的问题,为什么这里只能创建1个客户端连接,因为仅创建了1个服务器Socket,你要连接多少个,就要创建多个原始TCP Soket就可以解决了(创建方式在例子里面写了,建议稍微学习下,教程里面写了)。

最后为什么像BSD Socket,Win Socket可以创建1次就能连接很多,这个是由他的listen监控函数决定的,可以设置监听多少个。然后执行他们封装好的TCP Socket函数执行分配和端口绑定。

不知道经过这么解释,楼主是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其实楼主应该看教程稍微学习下就明白了。

TCP Socket是面向对象的,只能1对1,你创建几个 ...

感谢,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