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我用guix line chart波形控件生成的波形到屏幕上不显示,只显示数轴是为什么啊

楼主(2022-01-04):
我用line chart波形控件生成的波形到屏幕上不显示,只显示数轴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这个我做例子和教程了

V7-2035,直接参考我的试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例子和教程了

V7-2035,直接参考我的试试。

哥,这个guix studio怎么整出渐变色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这个guix studio怎么整出渐变色啊

贴图,好像没有专门的渐变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好像没有专门的渐变功能

哥,贴图的教程在第几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贴图的教程在第几章啊

第21章或者22章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