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DMA只能传输一位!

楼主(2022-01-05):
请问大家,我是做一个波形显示,当用1个ADC多通道的时候调用函数HAL_ADC_Start_DMA(),最后一个参数只能是1,也就是只传输一个数据,能正常显示波形,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我是6个通道,需要传输6个数据,不管是2 3 4 5 6,只要不是1就会屏幕卡住;同样当使用ADC双重模式的时候,调用函数HAL_ADCEx_MultiModeStart_DMA()也是如上的问题,只能传输1个,其它就会卡死在屏幕。
请求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做例子了,楼主方便的话,可以参考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例子了,楼主方便的话,可以参考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

好的谢谢,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学习一下!

我和您的例子里基本都是一样的,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和您的例子里基本都是一样的,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直接把我的工程修改下时钟,用到你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我的工程修改下时钟,用到你的板子上。

我是用双重模式

网友:
硬汉的例程没问题,测试过

网友:
内存都配置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