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与MDK5两者之间的语法兼容

楼主(2022-01-05):
在KeilMDK5工程里使用优化级别定义#pragma O0
在IAR中要写成#pragma optimize=none

在KeilMDK5工程里定义全局变量按地址对齐关键字__align(4)
在IAR中要写成#pragma data_alignment=4

有什么快捷的办法可以让代码兼容这两种编译环境?

另外在KeilMDK5里打开的代码都是整齐的,用IAR打开就非常乱,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一般都是条件编译。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elif defined ( __CC_ARM )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endif

不同编译器代码对齐问题,注意那个TAB缩进就行,我们一般是4,你统一下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条件编译。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谢谢回复,目前是使用这个条件编译方法,挺麻烦的,TAB缩进改成4了,有些代码行还是不对齐,就这样吧

网友:
没什么办法,应该是行业难题,只能考虑提升代码质量。